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数据远传

楼主(2004-10-20):
我公司正在做一个项目:要求把远程的温度\压力等数据,实时传送到公司服务器,以供管理层使用,只是采集数据而不进行控制,请问该如何做?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哪位热心人给予答复!

网友A:
瑞博华有一个网络化温度采集方案,每台主机可连接32个温度采集模块,每个模块可接8个温度传感器(免标定),使用便捷,布线方便,详细情况请来电 010 82561691 E_mail:zhangyanpc@163.com

网友B:
如果采样率不是很高的话,又只是采集,可以到澳德公司的DSS14采集器,14个通道。980元/套。网址www.ade-tech.com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485总线的远程数据采集模块。

网友D:
泓格7000系列模组提供多种选择量测温度、压力、电压、电流…等各种讯号,通过485网络来达到资料采集。 量测温度选择如下: Thermocouple: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8.htm RTD: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5.htm 量测压力选择如下: Load Cell: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