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麻烦给推荐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4-10-20):
本人在研究一工程项目,需要数据采集卡,麻烦您给推荐一款。 工程简介如下:在直径为30-40米大型存储水煤浆的罐中的四周布六个超声波接收传感器,中间有一个小车载有超声波发射传感器, 使用数据采集卡采集六个接受传感器的数据,一次来定位小车。超声波的频率为15K。 请问我需要的数据采集卡的性能指标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通道数应该是多少?采样频率是多少?信号电压在0.6V---20V之间,需要数据采集卡的量程时多少? 数据采集卡有没有精确定时的功能等。

网友A:
用澳德公司的PBC卡,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请到www.ade-tech.com查看 要哪方面的资料请到网站上留言,我们技术人员会给你答复的

网友B:
咨询电话, 010 82563525 张

网友B:
to cuiying_beijing 你所说的应该用的是六个通道就够了,采集速度大约在200K的采集速度,你的信号还不是标准信号,还应该加一个调理模块,最好卡上代硬件定时的定时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