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不用Profibus模块,GE Fanuc Versamax CPUE05能否实现Profibus通信啊?

楼主(2004-10-20):
我现在有两台仪器是Profibus通信的。GE Fanuc Versamax CPUE05能否用485串口实现Profibus通信?怎样实现?请各位大虾多帮帮忙了啊!

网友A:
我问过我们的技术支持了,不用的话不能直接实现PROFIBUS通信。但是可以在PROFIBUS协议上自己写程序来实现.我们是做的最大的GE代理商,欢迎比价。

网友B(2005-08-04):
使用自由口编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