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在低频运行时发热如何解决?

楼主(2004-10-20):
各位专家: 你们好!现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1)我们现在需要用变频对普通电机进行变频调速(用户不允许更换为变频电机),因为频率需要经常工作在20HZ或以下,由于普通电机的风扇与电机是同轴的,因此在低频下风量大为减少,此时电机发热严重;我也听说可以加独立的轴流风机,但需要加多大合适?我们用的电机功率为:22KW、30KW、37KW、45KW、55KW,有谁有成功的经验,请赐教!

网友A:
1.降低载波频率 2.如有条件,可改变传动速比(皮带轮或齿轮),使电机工作在20HZ以上 3.以上方法不能解决,可去掉原风扇,延长风扇罩,另加比风扇罩稍小的、方便固定的轴流封建即可. 咨询电话:13181211508

楼主:
圣地: 你好!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帮助!希望以后有机会向你多请教!13992829682

网友B:
降低载波频率只能减少变频器本身的发热

网友C:
尽量降低转矩提升.

网友D:
I LOVE INV: 说的很对。

网友E:
我查看了台达VFD-B说明书上说:PWM输出的载波频率对于马达的电磁噪音有绝对的影响。载波频率越小,电磁噪音越大。那是否意味着应该减少载波频率呢?

网友E:
上贴有误,那是否意味着应该增加载波频率呢?

网友F:
改变一下V/F曲线加大基频

网友G:
圣地的方法很对,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补充一点:当改变传动比有困难时,可更换极数大的电机,这样也可使变频器运行在20Hz以上;至于外加风机的大小,无法计算,试着加一个,感觉温度可以就行了;还有加大一级变频器与电机的容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如圣地所言2,如是用皮带轮或链轮的传动,加一个1:3左右速比的链轮或皮带轮,变频器就可以在50HZ运转,同时电机的输出扭矩至少提升30-60%,同时你所选的电机功率可以下降30%-60%左右,相信温升会在理想的范围值(50-6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