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于变电站的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4-10-20):
请各位大虾指教应用于35kv变电站的温湿度传感器,哪种好,急切盼望恢复!小妹先谢了!

网友A:
HygroClip:带显示控制功能 防爆型工业温湿度变送器特征 :精确的温湿度测量 露点及其他值计算 无需进行现场校准 PC机兼容性,并可使用RS485网络系统 软件及校准附件 HW3软件: HW3是一整套兼容ROTRONIC产品的软件包。 RS232 带有输出信号. 特点包括: 数据记录, 数据存贮, 数据输出, 各种湿度参数计算, 配置设备及校准. 报警可以是可听、可视、电子邮件和存储管理服务布告或通过email及SMS 标识进行提示. HW3允许使用者通过PC对校准过程进行控制 HygroTrans 提供三种可用标准版本每种有其不同特征和可选件,三种共同的特征: 。可互换探头 。基于软件的探头标定和仪器配置 。输入输出量程可自由改变 。 可选显示及键盘 HygroFlex 1主要特征: 。%RH 和温度 。两路模拟线性输出 。模拟输出可以是电压电流中的任意规格,用户甚至可以自己动手更改 HygroFlex 2 主要特征 : 。%RH 和温度 。计算值:露点、混合比等 。RS232输出(%RH 和温度) 。网络工作 (RS485) 。可以支持两个探头输入 HygroFlex 3 主要特征: 。%RH 和温度 。计算值:露点、混合比等 。三个线性模拟型号输出 。模拟输出可以是电压电流中的任意规格 。RS232输出 (%RH 和温度),网络工作(RS485) 技术指标(包含探头): 湿度传感器:Hygromer C94 温度传感器:Pt100 1/3DIN 量程:依赖于探头,湿度:0...100%RH, 温度:-50...200℃,压力:0...2000hPa 可选显示/键盘类型:两行数字液晶,一行数字文字液晶,薄膜键盘 可选分辨率:0.1%RH,0.1℃/°F,0.01计算值 模拟输出信号:0...20mA,4...20 mA,0...1V,0...5V,0...10V 输出负载:电压输出>1000Ω,电流输出<500Ω 湿度精度:±1.5%RH(0...100%RH,23±2℃) 温度精度:±0.3℃(23±2℃) 重复性:优于0.5%RH,0.1℃ CE 认证:EN580081-2,EN50082-2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 崔殿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电话:0755-83680810-839 83680820 www.apollosz.com

网友B:
在变电站应用,从传感器自身来说问题不大,模拟的、数字的都可以。只是需要注意电磁防护,建议传感器选用全金属外壳封装,线缆焊接部分注意保持屏蔽层完好无隙,并妥善接地一般就没问题了。    我们以前给客户提供过此类系统,简单介绍参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35542。我已经将详细方案发送到你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本系统主要针对现场环境中的温度、湿度等参数,根据预先设定的设备工作温度&湿度范围,按照节能的方式自动控制加热、通风、除湿设备,保证被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环境;本系统可脱离计算机独立工作,也可以通过RS485或GPRS或TCP/IP协议与远端计算机进行通讯。本系统具备硬件看门狗,可以有效避免长期运行过程中由于设备自身故障而导致工作站运转过程中失去有效监控,与传统监控系统相比,本系统不仅适用于如机房、库房、档案馆等多种现场,特别适宜在无人值守的工作站中长期运行。           如有需要请E-mail至:digi@lance-cn.com,1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  文件大小:670K  文件类型:PDF文件          另附,免费Acrobat PDF阅读软件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chinese-s.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step2.html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C:
to lilyqiu 你的邮箱有问题,邮件被退回,请告知可用邮箱以便发送资料。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的,weizi801205@163.com,或者weizi801205@126.com

网友D(2004-11-26):
干嘛要用那么好的产品,rotronic在变电站上使用是浪费,就用简单便宜的温湿变送器就好,已经有很多成功经验了。

网友E:
我厂生产的温湿度变送器已有多次变电站应用实例,价格还便宜,不妨以试.

网友F:
如果测量母线套管内的温湿度,因母线套管内电磁干扰最大,可以使用E+E的 EE23 ,具体已在水电站应用过,此母线为30KV,。如果在其他区域,电磁会干扰传感器的话,用金属网罩子把传感器罩起来(金属网可以透过空气),传感器选型无特定要求,但其变送输出一定要选用屏蔽率>80%以上的屏蔽电缆,罩子及电缆需接地。在信号接受端同样也需要注意接地问题。传感器的供电需要接电源滤波器,供电电线同时需要屏蔽电缆供电,同样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