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转矩和恒功率的定义?

楼主(2004-10-20):
我是新手,请大家不要笑话!许多资料把负载分为恒转矩、恒功率和风机泵类负载。恒转矩负载是否就是它的转矩恒定不变?恒功率负载是否就是功率恒定不变?对于一个转矩和功率都随时改变的负载来说,它如何归类!!特别是在用矢量控制的变频时,在基频以下说恒转矩调速,是指最大的输出转矩不变呢还是在这个区域所有点的输出转矩不变?基频以上是恒功率调速,是指最大的输出功率不变呢还是在这个区域所有点的输出功率不变?对于一个电机来讲,它的功率是一定的,不管在基频以下和基频以上它的输出的最大功率都是不便的,那提恒功率调速区有何意义?问的问题很可笑,请千万别骂人,特别是王斑主!!

网友A:
首先必须清楚一点: 电动机的实际输出转矩和功率是由电机所拖动的负载决定! 回到你的问题:恒转矩调速是指负载转矩保持不变,但对转速有不同的要求;恒功率调速是指负载功率保持不变,但对转速有不同的要求.这与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和转矩无关,只是要用负载的转矩和功率来选择电动机和变频器.

楼主:
wuphs: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在恒功率调速区:是不是负载的大小变了,功率也会发生变化吗?对于一个转矩和功率都随时改变的负载来说,在恒转矩调速区和恒功率调速区它的各种参数如何变化?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假如我把频率调高到80 那电机转速快了 那他的电流是不是仍旧是额定电流啊 如果大了那还算恒功率吗? 写!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假如我把频率调高到80 那电机转速快了 那他的电流是不是仍旧是额定电流啊 如果大了那还算恒功率吗?谢谢

网友A:
频率调高到80Hz,转速升高,电动机的电流会减小.Pm=Tm*n0/9550(忽略转子的损耗),f(n0)升高,但Tm减小,Pm保持不变.

网友C:
wuphs: 您好!看来你对变频控制懂得较多,能否请教一下:将变频器用于具体的电动机控制时,想对具体的负载进行转速及电流的双闭环控制,您一般如何进行控制回路的设计,顺便问一下您习惯用哪个控制软件?

网友A:
上进心,你好! 我在冶金企业,所遇到的变频驱动系统都是控制电动机的转速来实现工艺要求.没有控制电流的要求. 一般有两种控制方式:1、利用变频器自身的PID控制功能实现转速闭环。2、利用上位机(PLC、PC)的功能,采用通讯方式,控制转速,实现机械设备的定位(采用编码器测速),工艺介质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的控制,采用各种测量仪表检测,反馈,闭环控制。

网友D(2007-12-18):
请问上进心
P=T*n/9550  F(n0)升高,但T减小,P不变
是属于恒功率调速吗?
恒功率调速也叫弱磁调速,在基速以上调速.这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变,n0升高必须电流升高,导致T减小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2008-01-18):
 请问一下:假如负载的转矩大于设定的转矩电机会不会反转?我的系统要求负载转矩大于设定的限制转矩时电机反转?不知道用驱动器的转矩限制方式能不能实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