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 安川P9型号的 3.7

楼主(2004-10-20):
我想请教一下 我这里有一安川3.7kw P9系列的,一上电就OC1 再上电就OC2 主电路上保险丝好的 我想问一下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请您确认一下变频器的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B:
是不是美国产的?

网友C:
伊拉克产的

楼主:
说错了 是606PC3

网友D:
送修理吧. 估计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E:
请问G53.7KW的该怎样 入手

网友F:
安川此类故障大多数为驱动光耦损坏,你可以把模块拆下来在量其驱动电压。静态电压一般为8-9伏,导通电压一般为1.8-3.5伏。 咨询电话:0595-22802995 013799242446

网友G: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发,并我曾遇此情况,就是光耦坏,最好将驱动、光耦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