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电机跑得更快

楼主(2004-10-20):
各位大虾: 我用的是松下交流伺服电动机及驱动器,固高控制板。对电机用的是电压控制方式。 在电机使用中,我想让电机尽可能快的跑完4mm(10000步)。但是从松下panaterm软件可以看出,电机转速还没有上升到额定转速3000r/m,只升到2000r/m,就开始下降;此时我已将控制板的s型曲线参数设置最大;kp也已设得很大; 请问应该如何调节驱动器及控制板才能达到在10000步内达到3000r/m?也就是说,如何迅速使电机达到额定转速3000r/m?(几毫秒内加速到额定转速怎样实现?)

网友A:
我试过空载时,松下从0加速到3000时最快8毫秒(也是通过PANATERM软件观察得出。),好像松下的极限(空载从0加速到3000的最快时间)就是6毫秒(不确定),请高手发言。

网友B:
你松下电机里加减速时间设为零了吗?如已经设为零,可能你负载太大或电机动态特性不够好. 可能你这种情况要选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C:
你的脉冲频率多少??是不是跑到2000转就得减速停止,然后就到4mm了。 你要看看实际工作情况,也许电机从0加速到2000转就用了5000个脉冲,也就是走了2mm,那他肯定就得减速了,否则就超程了。

楼主:
我已经将其设成0了!我用的是松下MSMA022A1E电机。 如果让电机跑30000步,他就能加速到3000R/M,难道说带负载就不行了?那加速时间也太长了,有将近30ms.还可以改那些参数能够提高速度啊? 另外,调那些参数可以使电机到达目标位置后不振动?最好是一点振动都没有

网友C:
看你的电机是多大了,如果是750以下,应该小于15ms;1000W以上,肯定要20或30ms以上了。我试过安川的,200的大概是4ms左右,1.8的大概是23ms

网友B:
你可以空载和带负载各做一组试验.看动态响应有没有区别或多大区别,就知道是否电机选小了.你负载和电机的转动惯量比例大概是多少? 你运动控制卡上加减速时间设为多少?实际测量值有多大延迟? 想快你就要增加比例和前馈增益.但就会超调.加微分可削减超调(振动)但又会降低响应速度.所以是个TRIAL AND ERROR过程. 你的这类应用也许更适合用线性电机. 建议你把加减速时间设为很小值例如5毫秒.不行的话,也不要勉强.用现有控制设备,你已经尽力了. 统一单位,用公式算一遍你的理想轨迹吧. S=0.5*a*ta^2+V*t+0.5*d*td^2 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是200瓦的电机 运动控制卡的加速时间?这个怎么设?控制卡自带的s型运动曲线,只需设加加速度jerk和最大加速度Macc.我已将其设的很大了,不能再涨了。 我的是实际测量值是从panaterm上读出来的,应该不会有太大误差。 kp设的也够打了,但是效果不明显 感觉就是控制板的加速度不够大;但已无法再大了

网友B:
运动控制卡的加速时间?这个怎么设? 许多运动控制器都可设很小的加减速时间.有的可能就写ACC=5,表示加速时间等于5ms. 用我们的控制器,可设加速度率.例如速度为1m/s,加速度率ACCEL=1000(m/s^2)就是指Ta=V/A=1/1000=0.001s=1ms,也就是加速度时间为1ms.

网友C:
建议你先把S曲线加速去掉,其他有关的时间都设为0,这样响应时间最短,看看其响应速度。然后再调稳定性

楼主:
那个控制板只提供两种运动曲线模式,一种s型,一种T型,如何把s曲线加速去掉? 可能真的是负载过大?

网友C:
把S曲线的时间设为0。

网友D:
你的伺服电机没有问题,你的固高控制器有问题,不信你换一种控制器试一试,肯定没问题。要不给您一块我的MC202试试?

网友E:
您还是先空载试一下,不用控制卡进行控制,也不要管行程,直接给出跳变电压,看一下电机的极限响应在说吧 PID是一种反馈控制方式,要这么小的加速时间,看一下固高有没有前馈参数吧。 您问过好几次如何让电机稳定,一个脉冲的震荡也不允许有,对伺服电机来说,这种要求根本就不现实。伺服,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绝对精确的东西,基于反馈的控制,只能使误差足够小,不可能彻底的消除误差,现在误差已经小到极限了,一个分辨率而已,要还要怎么样!如果这样的震荡确实对应用有影响,那就必须提高反馈的分辨率。 老实说,您整个问题我都觉得很奇怪,这样的要求,如果不用直线电机,应该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即使成功了,这样使用系统的极限性能,整个机械和电机的寿命也不能有太大的预期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你们的讨论令小弟受益匪浅!小弟是新手,刚接触这玩艺,老多地方还需各位帮助阿。

楼主:
to 刘岩利: 你好。因为我的电机要用在打线机上,进行打线;如果电机震动的话,会不会对探针有影响,会不会对打线质量有影响?所以。。。。。。。指向尽力让它稳定,即使有稳态误差也可以;如果实在不行,那只好如此了。

楼主:
还有,在调试电机的时候,如何调解呢?先调控制板还是驱动器?参数变化的幅度应该怎样? 感谢各位大哥。

网友E:
如果能允许稳态误差,我记得再您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过,不过,我自己也认为那些不是什么好主意,但再特殊场合,也只能用尝试特殊方式了。 至于对于应用的影响,这就只能您自己计算了,一个脉冲对应的物理长度是多少,这个幅度的震荡被传动机构吸收掉一部分(传动机构总会存在一部分背隙、形变的)后,真正传递到负载上的有多少;工艺允许的抖动是多少(一微米、一纳米,总有个数据吧,不要告诉我绝对不允许,那就不是工艺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了);把这些数据对比一下。老实说,我很怀疑一个脉冲的抖动能不能真的传递到负载上。

网友F:
松下伺服在4mm加速到3000转/分可能够呛,响应没有这么高!

楼主:
还想问一件事:我自己编了个程序,显示电机位置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图。发现电机在达到终点位置时,比如说10000步,快到10000了,突然又降到9993左右,然后逐渐升到10000。这是否属于正常现象?应该调解那些参数消除呢?

网友F:
这种情况跟你的上位控制有关,与伺服电机无关,你要检查设定的运动过程,最好用示波器检查一下脉冲频率的变化。

楼主:
我用的是电压控制,也就是说控制器发出的是交变电压。 但是今天boss说,直流伺服电机可以达到稳定,而不震动。

网友E:
您提到的情况,我在调整伺服时也经常能看到。如果您是用GALIL的控制卡,我想应该比较简单。您用的是固高的控制卡,我的方式您大致参考一下,如果固高有对应的参数、功能,多少会对您有所帮助。 您仔细观察了电机的运动过程,看到了 反馈位置-时间 曲线,不知您能否看到 理论位置-时间 曲线。对于伺服控制卡,它应该有内部的“理论位置”,根据理论位置与反馈位置的误差进行 PID 的运算,将运算结果输出,用来控制伺服放大器。这个理论位置是根据运动指令、参数计算出来的理想的 位置-时间 曲线。将理想的曲线和实际反馈的曲线进行对比,就比较容易发现控制环节的问题。 如果是GALIL的伺服卡,在调伺服的时候,我通常是在伺服放大器上关闭积分,只保留比例(因为积分的结果是随时间变化的量,不会稳定,当两个伺服环节都存在积分时,容易产生震荡)。在控制卡上,先调好零漂,计算出速度前馈系数,在前馈的基础上通过理想曲线于实际曲线的对比来调节控制卡上的PID和加速度前馈。 您提到的现象,可能是超调引起的震荡(对比理论值与反馈值,在运动中是否已经出现了超调);可能是零漂没有调好(那样两个方向的表现应该不一样);可能是加速度前馈过大(如果有加速度前馈的话);也可能是很多其它我一时想不到的原因。

楼主:
发觉要想使电机跑得又快又准又稳定,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至少调参数很是麻烦。用板卡提供的s型加速曲线,速度提不上去;用T型曲线,超调又特别大。 刘岩利大哥,你说的理论位置曲线我无法看到,实际位置曲线,也是我自己编程得到的。 您说的“伺服放大器上关闭积分”,是不是指的是在驱动器上关闭积分环节?如何计算加速度前馈?也是用到理论位置曲线吧? 我在调零漂的时候,总是不能完全使其稳定;总是在0-1和单位上跳动。不知是否正常?我想,这个跳动可能也影响了最终的稳定。

网友E:
我所说的,是基于GALIL控伺服的经验,GALIL本身提供了软件来观察 位置-时间 曲线(这个软件据说是要单独收费的,但是代理商通常会提供,在伺服调整上,也提供了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这样的参数。 对于固高的控制卡,确实没有接触过。我想,它总应该有能得到当前理论位置或者当前跟随误差的指令吧,那么能得到真实的位置-时间曲线,原则上应该也可以得到理论位置曲线,具体如何来做,我就无能为力了。 至于速度前馈和加速度前馈,固高的卡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参数,我就更没把握。就我个人感觉,速度前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系统的性能,毕竟伺服驱动器接收电压与转速之间存在着准线性的关系,利用这个关系,可以降低PID的调节难度。前馈越准,系统对PID越不敏感。加速度前馈的本质就是在加减速时给一定的超调量,在提高系统响应速度的同时,带来震动的几率比较小。在系统中设置这两个参数,其实并不需要增加很大的计算量,但很多国产控制器上都没有这两个参数。

楼主:
这个参数固高的卡上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该设成多少? 真实的位置-时间曲线是利用卡上的指令读取编码器的位置,然后利用vc++编程绘的图(我们技术主管说:最好有读到当前位置的指令!------难道说编码器反馈的指令还不是当前指令?) 理论位置与时间关系图,好像没有啊。我得问问。 我采用T型加速曲线,现在跑4mm时间在42ms左右,稳定时间在8ms左右。(我把在+/-1脉冲也算作稳定了)。不知这个数据,跟你们的比较慢了多少?

网友E:
固高手册上没有前馈参数的说明吗?如果没有,就打电话问固高好了,他们应该能提供计算方法。顺便说点废话,有很多卖控制卡的只要电机能转,其它的就不管了,而且销售与技术支持也确实没有能力管了。这样,产品具有的性能无法发挥,对制造者和使用者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固高的卡上有没有读出当前理论位置的指令吗?或者,有没有可以读出当前控制误差的指令,把误差-时间图和反馈位置-时间图对比也可以发现问题。 对于您的技术主管的说法,我也不是很理解,这个,大概也只能问主管大人了。 这种指标的运动,我还真没做过,也没有数据可以供您参考,不过您的速度、加速度的设置分别是多少?

楼主:
速度vel=80 acc=1 刘兄,那个电机震荡问题折磨死我了:看来必须消除!因为我们用换能器打线,他的原理就是靠震动。如果电机在有震动的话,会影响打线质量。my boss下了命令,我必须消除它! 我现再又想到:会不会是由于电机震荡,导致编码器也跟着振,结果控制卡读回来的信号也振?(因为当电机处于伺服on时,用手摸着轴会感觉震动很大;并且转动电机轴,一点转不动,很“硬”的感觉)如果是这样,调电机驱动器的哪个参数可以改变?惯性比?刚性?这种现象到底与电机什么性质有关? 看来能够都会理论位置与时间曲线图真的是十分重要啊。 刘兄,你的回复可真及时!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E:
仅仅是 server on 就能感觉震动很大,那说明系统增益偏大,把刚性降下来吧。正常的情况下,不应该有很明显的震动感觉,有这样的感觉,还只是一个脉冲的震荡,不太可能。或者,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如果真的是+/-1个脉冲的震荡,把系统的刚性降低(同时取消驱动器上的速度环积分,减小控制卡上的积分增益)也不能消除震荡,不过,应该可以把震荡的频率降低,比如过几秒抖一下。可是另外一个后果必然是响应变慢,其间的平衡、取舍,就只能您自己做了。 另外,前馈的用法找到没有?

网友E:
这里发过的帖子好象不许修改,这点很麻烦。 因为没用过固高的卡,您给出的速度和加速度参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无法计算理论曲线的状态。 另外,您那句话我没看懂,您现在有没有得到 理论位置-时间 曲线或者 误差-时间 曲线?做控制卡的人应该提供这样的工具的,没有这两个曲线,调伺服和猜谜的区别就不是太大了,有两张图对比,会容易得多(其实,有时候也要猜的)。

楼主:
我现在没有得到理论位置-时间 曲线或者 误差-时间 曲线。 明天我去咨询一下固高科技人员。 前馈方法我还不知道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