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震荡

楼主(2004-10-20):
电机在位置控制中,到达位置后并不是静止,而是在+/-1或2之间波动,不停的震荡;请问如何消除这种震荡?应该调驱动器或控制卡的那些参数?这种现象能个完全消除吗? 我用的是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固高控制卡。

楼主:
咋就没人回贴呢?这真的是正常吗?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吧 有振荡,可能增益有点大

网友B:
在一两个脉冲里震荡,不能说增益偏大吧

网友C:
伺服电机是动态平衡,有1~2个振荡是正常的,没有是不正常的.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风和日丽呀!

楼主:
伺服电机在到达指定位置后还要震荡一会,如果以震荡+/-1个脉冲为稳定的话,伺服电机从到达指定位置到稳定状态要耗多长时间?15个毫秒是正常吗?可以更短吗?

网友E:
这应该是很正常的。我的松下电机好像能够调到-+一个脉冲,但是交流电机的控制稳定性不是很好,而且有嘶嘶的啸叫声

网友F:
首先松下伺服电机本身的机械特性只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水平,没有好办法。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选择好的伺服电机,用三菱和老的安川西格马系列即可。

楼主:
我的电机在跑到指定位置10000后,还要下降到9993左右,然后再升至10000,反复震荡2-3次,在基本达到稳定,即+/-1个脉冲。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因该调哪个参数改变这种震荡? 还想问一句:控制板的优劣对系统的影响大吗?用好的控制板能达到一点也不震荡吗?

网友B:
考虑到伺服自己的响应一般是2ms,那么,10ms的整定时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最佳指标,希望更短的整定时间,比较困难。 伺服定位过程有震荡也属于正常现象,不太可能完全消除(如果您只要这一个指标,别的都不在乎,也不是不可以)。减小震荡的幅度,减少震荡的时间,到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行。 定位后的抖动,不可能消除,只要伺服在工作,它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能做的,不过就是让它抖小一点,抖慢一点。

楼主:
系统要求是由快又稳,精度要高,不震动最好。否则可能影响加工质量。 但目前来看,似乎不大现实。所以想知道好的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G:
设置位置死区或者减少微分。

楼主:
设置位置死区?什么意思?请详细说明。

网友B:
所谓设置死区,就是设置一定的误差范围,当前误差小于这个设定值时,不对输出进行调整,就是说,误差小的时候就不去管它。我通常只是在控制力矩电机的时候会配合前馈这样干。如果控制卡后面是个有速度环的伺服,这样会有效果吗?至少,驱动器上不能有积分吧,否则它会飘的。

楼主:
我的控制卡后面是个有速度环的伺服. 你们的意思就是设置最大位置误差范围,是把?

网友B:
抱歉,由于“文字障”,我不太明白您所说的“最大位置误差”是个什么概念,是超过这个误差就报警,还是小于这个误差就不管?上面提到的“死区”是指后一个。在这两者之间的,是伺服进行控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