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启动视觉系统识别工件

楼主(2004-10-20):
当工件经过摄像头时,才可以识别。没工件时,不识别

网友A:
设置一个传感器把他接入视觉控制器,当有工件通过时给它一个信号,让CCD抓图,具体的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视觉系统,我只对COGNEX熟悉一点。

网友B:
松下电工机器视觉系统:021-64951640,021-64956550. e-mail: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C(2005-01-14):
好办,DVT软件有工件追踪功能 上海能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DVT代理商 021-33070564

网友D:
哪里的客户,联系我吧. 010-82563468-8017 gengwg@daheng-ima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