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485系统能实现多点通信吗?

楼主(2004-10-20):
422只能进行点对多的通信,二线485能进行点对点的多机通信,那么四线的485能进行点对点通信吗?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RS-422/485 的基本通信方式都是 broadcast 的(1-to-N, 不是 1-to-1), 同一条 bus 上的信号大家都会收到. 同时有两个信号时... 信号就会打架!

楼主:
to GaryLin: 那二线的485是如何实现点对点通信的呢?怎么实现握手的呢? 我对422/485的理解还只是在概念的层次,不知道哪儿有应用方面的资料,这样掌握起来容易些。 我在《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一文中看到“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422网络中”, 那是不是说在422/485兼容的接口中一般是使用485的驱动器呢?可是485的驱动器输出的是DATA+,DATA-的,两根线上总线;而422驱动器是输出TXA,TXB,RXA,RXB,四根线,四线的485网络用的驱动器有那些呢? 这些天看485/422,越看越糊涂,希望您能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在 broadcast 的通信中, 要做到 1-to-1 的通信, 您就必须在 protocol 中加入 address, 且 device 也需检查该 address 是不是自己的, 是... 才作出回应. Data- 相当于 A 端, Data+ 相当于 B 端. 2 线式 485, 收送信号时都是那条线, 只能半双工. 4 线式 485/422, 收与送 信号时是分别走不同的 2 线, 可以全双工. 大致上是这样的, 细节部份 (chip) 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