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4-10-20):
一、 参数使用说明 S1:目标值(SV) S2:测定值(PV) S3:参数 D:输出值(MV) 32位指令名称为DPID 其16位之S3参数表如下所示: 参数代号 参 数 名 称 数 值 范 围 S3 取样时间(Ts) 1~2000(%sec) S3+1 比例增益(KP) 0~30000(%) S3+2 积分增益(KI) 0~30000(%) S3+3 微分增益(KD) 0~30000(%) S3+4 动作方向(Dir) 0~2 S3+5 偏差量(E)不作用范围 0~32767 S3+6 输出值(MV)饱和上限 -32768~32767 S3+7 输出值(MV)饱和下限 -32768~32767 S3+8 积分值饱和上限 -32768~32767 S3+9 积分值饱和下限 -32768~32767 S3+10 暂存累积之积分值 --- S3+11 暂存前次PV值 --- S3+12 , S3+13 系统用(暂存扫描时间) --- 16位之S3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S3:取样时间最小设定值需大于程序扫描时间 S3+1~ S3+3:设定值超出最大值时以最大值使用 S3+4:0自动控制方向(内定值) 1正向动作(SV-PV) 2逆向动作(PV-SV) S3+5:假设设定5,则E在-5~5之区间输出值(MV)将为0 S3+6:假设设定1000,则输出值(MV)大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 S3+7:假设设定-1000,则输出值(MV)小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 S3+6需大于等于S3+7,否则上限值与下限值将互掉 S3+8:假设设定1000,则积分值大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且不再积分 S3+9:假设设定-1000,则积分值小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且不再积分 S3+8需大于等于S3+9,否则上限值与下限值将互掉 S3+10为累积之积分值,通常只供参考用,但是使用者还是可以依需求清除或修改 S3+11为前次测定值,通常只供参考用,但是使用者还是可以依需求修改 32位之S3参数表如下所示: 参数代号 参 数 名 称 数 值 范 围 S3 至 S3+4 参数定义同16位定义 ---- S3+5 , S3+6 偏差量(E)不作用范围 0 ~ 2147483647 S3+7 , S3+8 32位输出值饱和上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9 , S3+10 32位输出值饱和下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11 , S3+12 32位积分值饱和上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13 , S3+14 32位积分值饱和下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15 , S3+16 32位累积之积分值 --- S3+17 , S3+18 32位之前次PV值 --- S3+19 , S3+20 系统用(暂存扫描时间) --- 32位之S3参数说明与16位之参数说明大致上相同,其不同点只在于S3+5 ~ S3+20之间参数容量由原本16位变为32位。 二、 PID指令方块图 三、 运算公式 其中在自动及正向动作时 而在逆动作时 另外 表示 的微分值,以及 表示 的积分值 由上述公式中可得知本指令与一般PID指令有所不同,其不同点乃在于微分值使用上的变化,为了避免一般PID指令于初次起动时所造成瞬间微分值过大之缺点,因此本指令采用监看测定值(PV)之微分状况,当测定值(PV)变化量过大时,则本指令之微分值也将变大。 四、 注意事项与建议 1. S3+6~ S3+13使用区只限于EP/EH以及ES(v5.7版以后)机种使用。 2. ES机种(v5.6版以前)只限使用一次指令,ES(v5.7版以后)/EP/EH无使用次数之限制。 3. 使用者于调整KP、KI及KD三个主要参数时,请先调整KP值(依经验值设定),而KI及KD值先设定为0,等到调整到大致上可控制时,再依序调整KI值(由小到大)以及KD值(由小到大),调整范例如范例四所示。其中KP值为100则表示100%,即对偏差值的增益为1,小于100%将对偏差值衰减,大于100%将对偏差值放大,S3+4必须为0,才能双向PID调节。 4. 本指令动作须配合许多参数值控制,因此请勿随意设定参数值,以免造成无法控制之现象。 五、范例 范例一:使用PID指令于一般位置或速度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0) 范例二:使用PID指令与变频器搭配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0) 范例三:使用PID指令于温度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1) 范例四:PID指令参数调整建议步骤说明 假设控制系统之受控体G(s)的转移函数为一阶的函数 (一般马达的模型均为此函数),命令值SV为1,取样时间Ts为10ms。建议调整步骤如下: 步骤1:首先将KI及KD值设为0,接着先后分别设定KP为5、10、20及40,并分别记录其SV及PV状态,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步骤2:观察上图后得知KP为40时,其反应会有过冲现象,因此不选用;而KP为20时,其PV反应曲线接近SV值且不会有过冲现象,但是由于启动过快,因此输出值MV瞬间值会很大,所以考虑暂不选用;接着KP为10时,其PV反应曲线接近SV值并且是比较平滑接近,因此考虑使用此值;最后KP为5时,其反应过慢,因此也暂不考虑使用。 步骤3:选定KP为10后,先调整KI值由小到大(如1、2、4至8),以不超过KP值为原则;然后再调整KD由小到大(如0.01、0.05、0.1及0.2),以不超过KP的10%为原则;最后可得如下图之PV与SV的关系图。 附注:本范例仅供参考,因此使用者还需依实际控制系统之状况,再自行调整其适合之控制参数。 六、实例 实例一:利用PID指令于压力控制系统,使用范例一之方块图。 控制目的:使控制系统达成压力目标值 控制特性说明:此系统需要渐渐达成控制目的,因此过快的达成控制目的时,可能会造成系统超控或无法负荷之现象。 建议解决方法:方法一利用较大之取样时间达成 方法二利用延迟命令的功能达成,其控制方块图如下图。 命令延迟功能程序实例如下: 实例二:速度控制与压力控制系统分别独立控制,使用范例二之方块图。 控制目的:速度控制使用开路控制一段时间后,再加入压力控制系统(PID指令)作闭路控制,然后达成压力控制目的。 控制特性说明:由于此两系统的速度与压力之间,并无特定关系可找出来使用,因此本架构需先达成开路式的控制速度目的,然后再依闭路式的压力控制,以达成控制的目标。另外如怕压力控制系统之控制命令过于变化太快,则可考虑加入实例一里的命令延迟功能。其控制方块图如下图所示。 部分程序实例如下:

网友A:
希望可以看到例程.005lyp@163.com

网友:
你写的 太好了。希望有空多向你学习学习,我的qq:7049193 我的email:hunguai@163。com

网友: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关于logix1756的pid的具体说明啊。谢谢我的Email:hunguai@163.com

网友B:
希望可以看到例程 请问你有没有关于logix1756的pid的具体说明啊来一份 谢谢! QUQUCCTO@126.COM

网友C: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yingcaisky@163.com 谢谢!

网友D:
写得很好,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mqm123@vip.sina.com   谢谢!

网友E:
好文 我也是想从事工控行业,我的QQ是84384813 望多多交流.

网友F:
写得不错,但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以便好好向你学习PID控制系统,谢谢.EMAIL:D87119@163.COM

网友G:
我刚刚接触到PID有很多弄不明白,还希望多多交流 QQ:107369171 E-mail:ply157@163.com

网友H:
写的不错,能否给我发一份完整的: leo_han@tom.com

网友I:
写得很好,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刚刚接触到PID有很多弄不明白,还希望多多交流 我的邮箱是SYP-79@163.COM QQ号码是334584843 很高兴做你的学生!

网友J(2004-11-27):
写得很好,只是有一些地方我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刚刚接触到PID有很多弄不明白,还希望多多指教 E=mail:zhanga_2001@yahoo.com.cn

网友K:
写得很好,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L:
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以便好好向你学习PID控制系统,谢谢.EMAIL:yonggan5514@163.COM

网友M:
我刚刚接触到PID有很多弄不明白,还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N:
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 谢谢.EMAIL:linyy@sjtu.edu.cn

网友O:
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谢谢! E-MAIL:xiaojd@sangle.com

网友P:
想要,很想要一份,先谢了。e:jinfaliu@yahoo.com.cn

网友P:
邮件已收到,非常感谢。但没有程序和梯形图,能否发个梯形图给我,十分感谢。或有关PID的及温度控制的例子梯形图和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Q:
很想要一份,先谢了!nhygroup@163.com

网友R:
我也很想要一份,我的E-mail是zf1221@sina.com, 先谢了

网友S:
我也很想要一份,我的E-mail是liudh@126.com, 先谢了

网友T:
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 谢谢.EMAIL:cummate@126.com 生产各种康明斯PT燃油系试验台   CM290,CM120,CM3375375,CM3......   联系人:李先生   手 机: 13240465588   传 真:010-68340662   E-mail: cummate@126.com   cumminsbench@yahoo.com.cn   北京·科镁(Cummate)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U:
很想要一份,谢了! leedy@21cn.com

网友V:
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   谢谢.EMAIL:sichuanjiang1@etang,com

网友W:
我觉得这个网站很好 特别是给好多的用户提供了好的资料

网友X:
写的很详细呀,能不能给一份资料呀leehao123@163.com 多向你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Y:
有没有针对PID控制的范例集(特别是S7-300和C200HG的PLC),可以给一份吗?多谢!yangyouxiangming@sina.com

网友Z:
写的太好了,能发一分有关(主流PLC)PID的及温度控制的例子梯形图和程序,万分感谢。 zhaochunpinglv@sina.com

网友AA:
太好了,不过我水平有限,还有些不明白的。 最好把全文给我一份啊(带图),谢谢。 hzjason@yeah.net

网友AB:
还有些不明白的。   最好把全文给我一份啊(带图),谢谢。 sogood2000@163.com

网友AC:
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 我的邮件 lvwei0503@163.com 谢谢了

网友AD:
能不能将位置PID控制的PLC程序与图给我一份呀! 谢谢了!

网友AD:
忘记说邮箱了 artoosong@yahoo.com.cn

网友AE:
也发给我一份好吗? 谢谢!!

网友AF:
版主,也发我一份,好吗? jbh0@163.com.先谢啦:) 我初接触PLC,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望大家多多指教! 本人QQ58968965

网友AG(2004-12-27):
版主,发我一份,好吗? LAOHURF@SOHU.COM

网友AH:
我也是初接触PLC,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发我一份,好吗.望大家多多指教! gaoren007@yahoo.com.cn QQ 121624878

网友AI:
版主,给我发一份完整的程序和图。谢谢!tl110057@163.com

网友AJ:
你好: 我也想学一点有关!pidr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一份呀!QQ:117744824 邮箱:risking@126.com

网友AK(2005-01-29):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详细点的啊 不胜感激 flyingwish2000@163.com

网友AL:
版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不胜感谢!! shiy75@163.com

网友AM:
能给我一份么?多谢了 zjllb@tom.com

网友AN:
真是写的不错,我在PID的应用上不是很熟悉!!!谢谢你写的东东!!!有QQ吗?或是MSN,希望能常常请教!!我的QQ是:19504438,

网友AO: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网友AP: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网友AP: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的E-mail zhangnai66111401@163.com QQ : 329398004

网友AP: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E-mail:zhangnai66111401@163.com QQ :329398004

网友AQ(2005-02-28):
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auto8585@pub.sz.jsinfo.net

网友AR:
你写的真不错 就是有些地方没有图和例子 所一部份不太清楚 请你给我一份图和一个例子行吗?谢谢你哈 我的邮箱是inrtjhdc@126.com

网友AR:
我也是初接触PLC,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发我一份,好吗.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S:
看了你的文章感到特别新鲜,我是学自动化的,对PID也比较了解;但是由于刚工作不久,没接触过比较实际的问题,希望能给点指教 qionglaiheibao@sohu.com

网友AT:
太好了。就是好多地方看不到图。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最好有源程序。 EMAIL:YQL1219HOME@YAHOO.COM.CN

网友AU:
我也是初接触PLC,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发我一份,好吗.望大家多多指教, MEJJH020@HOTMAIL.COM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V:
能不能将图和程序给我?我的邮箱是:XLY61@126.COM

网友AW:
能不能将图和程序给我?我的邮箱是:yjmzt_11@163.com 先谢谢啦

网友AX:
我也很想学学plc的应用,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还望各位能多多指教,zhrwzy@yahoo.com.cn

网友AY:
说实在的我不懂。但是工作要求。谢

网友AZ:
写得很好! 能不能将位置PID控制的PLC程序与图给我一份呀! 谢谢了! E-mail:guody1205@163.com.

网友BA(2005-03-30):
好 能不能将PID控制的PLC的事例给我一份 谢谢 E-mail:sunzhanghong2003@163.com

网友Y: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谢谢!我的邮箱yangyouxiangming@sina.com

网友BB: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谢谢!我的邮箱glo_zhou@sohu.com

网友BC:
也给我一份,多谢了。 chentaoch@sohu.com

网友BD: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谢谢!我的邮箱XIAOXH10@163.COM

网友BE:
这位大哥,小弟也要搞pid调节方面的问题,分别通过组态王和力控来实现,有没有这方面的,小弟想学习一下,谢谢啦!! 我的邮箱:sunweie@sohu.com

网友BF:
我再做毕业设计,不过我水平有限,还有些不明白的。   能不能把全文给我一份啊(带图),谢谢。 email:goodluckwgq@sohu.com

网友BG:
我也需要程序实例studyxu03@sina.com

网友BH:
不知您用没用过自动PID调节指令

网友BI:
能否给我发一份完整的:   tsupc@126.com

网友BJ(2005-05-17):
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ybuan@21cn.com

网友BK:
也给我一份,谢谢!zhyo720211@163.com

网友BL:
能不能更具体的提供详细的图和程序,Emil:woniu0321@sohu.com 谢谢楼主.

网友BM:
PID指令的应用在DVP-PLC应用手册上都有啊.李强的图和例子就是应用手册上所讲的,在P7-108页。下载台达电子档手册网址: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main.asp

网友BN:
给我 一份好吗?谢谢!     ANDYWU_2005@tom.com

网友BO:
写得很好,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和程序的资料吗?在此我先谢谢了!

网友BP(2005-07-12):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谢谢!我的邮箱z_z_z_h@126.com

网友AU:
先谢谢了,mejjh020@hotmail.com

网友BQ(2005-11-08):
我想知道PID 在变频器中的运用。您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R:
我也想要份完整的资料,积累经验.谢谢了!~~~
E-MAIL:    wgsjzit@163.com

网友BS: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qbp_zhu@163.com

网友BS: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qbp_zhu@163.com     QQ:281379199

网友BT:
台达PLC应用技术手册中就有此例.

网友BU(2005-12-13):
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qiuqiu0156@126.com
    谢谢!

网友BV:
能否将范例梯形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谢谢!
  E-MAIL:njbnlq@126.com

网友BW:
版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不胜感谢!!
plc0002@163.com

网友BX:
写的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BY:
我也想要原程序,BYROM2001688·SOHU。COM

网友BZ(2006-01-19):
给我一份,非常想谢谢,
wbwang1980@126.com
QQ:2759912343

网友CA:
参数代号太多没有程序确实很晕!能否给俺发一份学学!谢谢了!

网友CA:
对不起,忘了留联系方式了!wl9749@126.com

网友CB:
我也要好好学学

网友CC(2006-02-22):
太好了,有例程吗?方便的话给我一份,,zangkanxin@hotmail.com谢谢

楼主(2004-10-20):
一、 参数使用说明 S1:目标值(SV) S2:测定值(PV) S3:参数 D:输出值(MV) 32位指令名称为DPID 其16位之S3参数表如下所示: 参数代号 参 数 名 称 数 值 范 围 S3 取样时间(Ts) 1~2000(%sec) S3+1 比例增益(KP) 0~30000(%) S3+2 积分增益(KI) 0~30000(%) S3+3 微分增益(KD) 0~30000(%) S3+4 动作方向(Dir) 0~2 S3+5 偏差量(E)不作用范围 0~32767 S3+6 输出值(MV)饱和上限 -32768~32767 S3+7 输出值(MV)饱和下限 -32768~32767 S3+8 积分值饱和上限 -32768~32767 S3+9 积分值饱和下限 -32768~32767 S3+10 暂存累积之积分值 --- S3+11 暂存前次PV值 --- S3+12 , S3+13 系统用(暂存扫描时间) --- 16位之S3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S3:取样时间最小设定值需大于程序扫描时间 S3+1~ S3+3:设定值超出最大值时以最大值使用 S3+4:0自动控制方向(内定值) 1正向动作(SV-PV) 2逆向动作(PV-SV) S3+5:假设设定5,则E在-5~5之区间输出值(MV)将为0 S3+6:假设设定1000,则输出值(MV)大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 S3+7:假设设定-1000,则输出值(MV)小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 S3+6需大于等于S3+7,否则上限值与下限值将互掉 S3+8:假设设定1000,则积分值大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且不再积分 S3+9:假设设定-1000,则积分值小于-1000时将以-1000输出且不再积分 S3+8需大于等于S3+9,否则上限值与下限值将互掉 S3+10为累积之积分值,通常只供参考用,但是使用者还是可以依需求清除或修改 S3+11为前次测定值,通常只供参考用,但是使用者还是可以依需求修改 32位之S3参数表如下所示: 参数代号 参 数 名 称 数 值 范 围 S3 至 S3+4 参数定义同16位定义 ---- S3+5 , S3+6 偏差量(E)不作用范围 0 ~ 2147483647 S3+7 , S3+8 32位输出值饱和上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9 , S3+10 32位输出值饱和下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11 , S3+12 32位积分值饱和上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13 , S3+14 32位积分值饱和下限 -2147483648~2147483647 S3+15 , S3+16 32位累积之积分值 --- S3+17 , S3+18 32位之前次PV值 --- S3+19 , S3+20 系统用(暂存扫描时间) --- 32位之S3参数说明与16位之参数说明大致上相同,其不同点只在于S3+5 ~ S3+20之间参数容量由原本16位变为32位。 二、 PID指令方块图 三、 运算公式 其中在自动及正向动作时 而在逆动作时 另外 表示 的微分值,以及 表示 的积分值 由上述公式中可得知本指令与一般PID指令有所不同,其不同点乃在于微分值使用上的变化,为了避免一般PID指令于初次起动时所造成瞬间微分值过大之缺点,因此本指令采用监看测定值(PV)之微分状况,当测定值(PV)变化量过大时,则本指令之微分值也将变大。 四、 注意事项与建议 1. S3+6~ S3+13使用区只限于EP/EH以及ES(v5.7版以后)机种使用。 2. ES机种(v5.6版以前)只限使用一次指令,ES(v5.7版以后)/EP/EH无使用次数之限制。 3. 使用者于调整KP、KI及KD三个主要参数时,请先调整KP值(依经验值设定),而KI及KD值先设定为0,等到调整到大致上可控制时,再依序调整KI值(由小到大)以及KD值(由小到大),调整范例如范例四所示。其中KP值为100则表示100%,即对偏差值的增益为1,小于100%将对偏差值衰减,大于100%将对偏差值放大,S3+4必须为0,才能双向PID调节。 4. 本指令动作须配合许多参数值控制,因此请勿随意设定参数值,以免造成无法控制之现象。 五、范例 范例一:使用PID指令于一般位置或速度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0) 范例二:使用PID指令与变频器搭配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0) 范例三:使用PID指令于温度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1) 范例四:PID指令参数调整建议步骤说明 假设控制系统之受控体G(s)的转移函数为一阶的函数 (一般马达的模型均为此函数),命令值SV为1,取样时间Ts为10ms。建议调整步骤如下: 步骤1:首先将KI及KD值设为0,接着先后分别设定KP为5、10、20及40,并分别记录其SV及PV状态,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步骤2:观察上图后得知KP为40时,其反应会有过冲现象,因此不选用;而KP为20时,其PV反应曲线接近SV值且不会有过冲现象,但是由于启动过快,因此输出值MV瞬间值会很大,所以考虑暂不选用;接着KP为10时,其PV反应曲线接近SV值并且是比较平滑接近,因此考虑使用此值;最后KP为5时,其反应过慢,因此也暂不考虑使用。 步骤3:选定KP为10后,先调整KI值由小到大(如1、2、4至8),以不超过KP值为原则;然后再调整KD由小到大(如0.01、0.05、0.1及0.2),以不超过KP的10%为原则;最后可得如下图之PV与SV的关系图。 附注:本范例仅供参考,因此使用者还需依实际控制系统之状况,再自行调整其适合之控制参数。 六、实例 实例一:利用PID指令于压力控制系统,使用范例一之方块图。 控制目的:使控制系统达成压力目标值 控制特性说明:此系统需要渐渐达成控制目的,因此过快的达成控制目的时,可能会造成系统超控或无法负荷之现象。 建议解决方法:方法一利用较大之取样时间达成 方法二利用延迟命令的功能达成,其控制方块图如下图。 命令延迟功能程序实例如下: 实例二:速度控制与压力控制系统分别独立控制,使用范例二之方块图。 控制目的:速度控制使用开路控制一段时间后,再加入压力控制系统(PID指令)作闭路控制,然后达成压力控制目的。 控制特性说明:由于此两系统的速度与压力之间,并无特定关系可找出来使用,因此本架构需先达成开路式的控制速度目的,然后再依闭路式的压力控制,以达成控制的目标。另外如怕压力控制系统之控制命令过于变化太快,则可考虑加入实例一里的命令延迟功能。其控制方块图如下图所示。 部分程序实例如下:

小河!!!!

网友(2006-02-22):
请教:如果用plc编一个温度控制程序,有pid调节功能,最多可以有多少短温控程序,小弟刚学,希望待到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CD: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在这里先谢谢了
beibei283@yahoo.com.cn    QQ421218220

网友AG:
这好象是三菱的PID调节指令说明,请问能否提供西门子的PID调节指令使用范例呢?

网友CE:
写得不错,但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以便好好向你学习PID控制系统,谢谢.
EMAIL:snoopy_adi@yahoo.com.cn

网友CF(2006-04-11):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也想要啊,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CG:
能看到实例么9889871@163.com

网友CH:
写得很好,只是有一些地方我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刚刚接触到PID有很多弄不明白,还希望多多指教
E-mail:huangtiansz@yahoo.com.cn       QQ:625392672

网友CI:
高手,我要多多学习啊!

等待!

网友:
是啊,就是没图,不直观,

网友CJ(2006-05-11):
写的很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份!谢谢!
hefeiyansen@126.com

网友CK:
高人啊,也给我一份完整的程序和图.谢谢
我邮箱:mp2004720@sina.com

网友CL:
能给我发一份详细的实例吗,谢了

网友CL:
能给我发一份详细的实例吗,谢了我的邮箱CHENGSHENGLIOK@126.COM

网友CM:
很好
更期待下文
或发lixiangleiyx@163.com
自动化因你们而进步发展,国家因你们而强大!!!1

网友CN:
哪位大侠,有没有谁用过台达PLC做PID温控的啊?PT100热电阻温度模块,开关量输出。可否给我发份例程,多谢!!QQ380669586,Email;yxyanxi@163.com

网友CO(2006-06-16):
为何看不到图呢?我也想要完整的带图的资料。谢谢。
czz6504870@czinfo.net

网友CP:
写的真不错啊!!
有没有变频恒压供水控制的PID的好的范例??我急需!

网友CQ:
有免费的6位QQ靓号送了,快去申请一个吧http://pet.qq.com.vcdvcd.com/qq/vip.htm?QQ=262858

网友CR:
你写的 太好了。希望有空多向你学习学习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sdep@163.com

网友CS:
我是刚接触PID,,请问有三菱的PID控制温度的梯形图样例吗,,,控制温度在100度内,,,谢谢...txm_0714@163.com

网友CR:
 写的太好了,能发一分有关(主流PLC)PID的及温度控制的例子梯形图和程序,万分感谢。
sdep@163.com

网友CT(2006-07-18):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给我发一份吧不椹感激!mullerster@yahoo.com.cn

网友CU: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E-mail:qizhen08@sohu.com

网友CV:
写得不错,我也一直在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可是对于不同的设备以及不同的厂家产品,各有不能的控制理论,希望能得到相关的程序例子以及图解。
  请回复邮箱:qiuxiongmail@126.com
  或QQ:78963197

     谢谢!

网友CW: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gjd1118@163.com

网友CX:
谢谢,醍醐灌顶。只是没图,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能给发份全文吗?!
hustchenzx@126.com

网友CY(2006-09-01):
其实看一眼就知道是台达的PLC不过台达的好像没有浮点数运算,做的时候要注意!!1

网友CZ:
大家好!为了大家能够及时沟通,现场回复,我建造一个工控群,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互相探讨!QQ群号29590758!希望大家及时加入!顺祝大家工作愉快!

网友DA:
谢谢! 在学校时学过,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DB:
版主,给我发一份完整的程序和图。谢谢!tyjll@163.com

网友DC:
我是一个新手,能否给一份完整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DC:
版主,给我发一份完整的程序和图。

网友DD:
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
  我的邮件 zhouzhongxing@eyou.com

网友DE:
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的E-mail zdeehou@163.com
 谢谢!

网友DF: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E-mail:hubindong10@yahoo.com.cn

网友DG(2006-10-19):
能给我一份吗?
我也是刚学者.
xiangaiyan@yahoo.com.cn

网友DH:
不错,就是看不懂

网友DG:
 我也是初接触PLC,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发我一份,好吗.望大家多多指教!
   xiangaiyan@yahoo.com.cn

网友CW:
希望可以看到例程.
GJD1118@163.C0M

网友DI(2006-12-28):
很想要一份,谢了! wyh050101@126.com

网友DJ:
写的很详细呀,能不能给一份资料呀baitai_lgj@yahoo.com.cn

网友DK:
  希望可以看到例程.change200011@sina.com

网友DL:
确实写的不错,不过补充一点,现在的PID增加了温度自整定功能,在S3+4中设置即可轻松实现自整定功能。
K3溫度控制專用的自動調整參數功能,調整完畢時將自動改為K4,並且填入最適用的KP、KI及KD等參數(32bit指令不提供此功能)
K4已調整過的溫度控制專用功能(32bit指令不提供此功能)

网友DL:
写的确实不错,不过PID还有一个新功能,即自整定功能,在S3+4中简单设置即可完成温度的自整定功能。
K3溫度控制專用的自動調整參數功能,調整完畢時將自動改為K4,並且填入最適用的KP、KI及KD等參數(32bit指令不提供此功能)
K4已調整過的溫度控制專用功能(32bit指令不提供此功能)

网友DL:
确实写的很好,不过补充一点,现在PID已具有温度自整定功能,在S3+4中简单设置即可完成。
K3溫度控制專用的自動調整參數功能,調整完畢時將自動改為K4,並且填入最適用的KP、KI及KD等參數(32bit指令不提供此功能)

网友DM: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的邮箱:xuyq71@163.com
 QQ:651863940

网友DN:
写得很好,给我发一份,谢谢
zlj7697@yahoo.com.cn

网友AP:
我想学台达PLC

网友DO(2007-03-15):
为什么我看的到啊?55555

网友DO:
能不能给我发份您的程序啊?loverwangcn@163.com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是关于变频电机和伺服液压系统同步的问题,我想通过PID调节来实现.所以想向您请教哈.谢啦.

网友DP:
您好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E-mail:zhaohua136137@163.com

网友DQ:
很好的东西,大家一起学!

网友DR:
好象在哪个编程手册里见过

网友DS(2007-04-27):
如果有温度控制,变频器控制的PID控制程序给在下一份(详细点,本人涉足控制行业时间短,请不吝赐之.

E_MAIL:jlspszd@163.com

网友DT:
给我来一份
liuxianli_2002@163.com

网友DU(2007-06-05):
给我一份
yd2007315@sina.com

网友DV:
PID控制中的KP、PI、KD除了用自整定调整比较方便以外,还有其它简捷的方法吗?

网友DW:
我也想要一份案例,可以吗?
我的邮箱:HXY5100@163.COM

网友DX:
好东西阿,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弄下,体会下。

网友DY:
不知能否将范例方块图及程序实例发给我,
  谢谢.EMAIL:pusheng2008@126.com

网友DZ(2007-07-27):
也给兄弟一份,俺是初学者,初来乍到请多多指教zcj0402@163.com

网友EA:
版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不胜感谢!!
XIANFEN11@163.com

网友EB: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我的E-mail hacklongping@yahoo.com.cn
QQ:287793702

网友EC:
不知道你哪里写得好。我看完全是照说明书上抄的。请问你是否实践调试过台达PID?

网友CR:
写得很好,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depengsong@163.com

网友ED(2007-08-26):
我有个问题,三菱A700三菱PLC如和进行PID控制。

网友ED: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E-mail:woainweiqiao@163.com

学生!

网友EE:
缺点是不能直接用浮点数做pid运算,需要转换

网友EA(2007-09-25):
您好!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EF:
您好:本人刚涉足电气控制这个方面的,现在正在做变频器压力控制方面的,能否给我也传一份完整资料,不胜感激!
chenyx1008@163.com

建议:您把资料重新上传一遍,这样让想学习的人都能看到,谢谢了。

网友EG:
写得很好,给我发一份,谢谢
  jjh1688@163.com

网友:
不是广告吧

小孩!

网友:
不是广告吧

网友DY:
   写得很好,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pusheng2008@126.com
    谢谢!

网友EH(2009-09-08):
  PIDD用法很简单。一楼的水准太差了,还拿这些献宝。太过时了。

网友EI(2009-10-20):
能给我一份有图的吗,谢谢,我刚学的啊,wuchao@hotmal.com

网友EJ(2009-12-14):
乱死了

这样怎么看》》》》》

网友EK:
大哥小弟初来乍到,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模糊的 ,请给发份清楚的好吗 ?不胜感激!ag_wolf1980@163.com

网友EL(2010-05-06):
版主!!写的太好了,有图更好了。ly13036407989@126.com

网友EM:
写得很好,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我的QQ450818470.

邮箱450818470@qq.com

网友EN:
写得很好,只是没有图,有一些地方弄不清楚,    能给我一份上面案例带图的资料吗 E-mail:qgx1985@163.com

网友EM(2010-06-14):
能给我一份带图的吗?450818470@qq.com

网友EO:
    请问可不可简单化点呢?

这样的话和看书有何区别呀   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EP(2010-08-05):
跪求完整资料 fish4390@gmail.com 谢谢!

网友EQ(2011-10-13):
该指令还不清楚,有必要多去看看

网友ER(2015-09-19):
很好!!能多发一点这样的范例更好!!!

网友ES(2015-10-22):
参数使用说明 S1:目标值(SV) S2:测定值(PV)

网友ET:
想多知道點PID的資料。對這方面一直是模模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