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选定电机的额定转矩?

楼主(2004-10-20):
电机轴带动半圆形的物体旋转,旋转的中心是半圆的圆心,请问我怎么选取确定电机的额定转矩?

网友A:
工控网的功能真烂,居然没有记忆功能,我密码输错了再回到这个界面,辛辛苦苦写的字都没了。 你去看理论力学或材料力学,相关的计算都有。

网友B:
老兄,负载多大,传动比多少?

楼主:
我是直接将旋转的半圆形物体穿在电机的轴伸上,半圆形物体圆心处有凸台,并有轴伸大小的通孔。设半圆半径为R,半圆角度为180度(有时角度也变大或变小),半圆形物体的轴向长度为L;轴伸直径为A。

网友A:
怎么这么懒呢,都不去看书。主要是算加速的转矩,恒速时需要的很少。因此,如果摩擦力不大的情况下,只考虑负载加速所需转矩即可。公式如下: 加速转矩=(负载惯量+平台惯量)*(π*定位角度/(180*(定位时间-加速时间)*加速时间)) 电机转矩=加速转矩*2

网友C:
顶一下老鼠。其实很多东西书里都有,知识没用我们还学它干什么?

网友D(2005-11-09):
http://www.servodynamics.com.cn/Article/Baldor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