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色标传感器

楼主(2004-10-20):
各位工控高手们好,有这样一个问题向各位求助:我厂折页机需增加对纸张白张的检测,就是页子上是否有字(印刷走了双张造成个别白张)。采用SICK WOKT5G-2N1111S16 色标传感器,经常检测不出白张,而纸张正常时却又时常报警“白张”。如何调整也解决不了可靠性问题。我只是检测纸张是否有字,用普通光电开关能行吗?若就得用色标型,如何选型和调整?如此简单的应用总不会用到“机器视觉”吧?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可靠性问题’里头应该有两个问题,一是检测是否可靠,二是工作是否可靠。对于一你可以和厂家联系,着重解决选型和安装是否合适的问题;后一个问题解决现场干扰或者电源供给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指点。主要是检测的可靠性问题,检测运动的纸张是否有字,因纸张运动速度较快而字的笔画太细,致使传感器检测困难。另致小吴,您远在浙江杭州,而我在河北廊坊,所以是远水不解近渴,难以亲临解决实际困难。请在论坛上多予指导。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你可以打我电话,13574825630 PLC用的三菱FX1N-40MT-001 变频器用的是FR-E540-2.2K-CH 然后我选用了神视的三个光电传感器。其中一个是用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另外二个,我想你是知道用来做什么 的了。对了,没问你的是电控刀还是机械刀呢。

网友B:
另外还有一个解决方案要,就是用松下FP0的PLC加一个扩展,不知道你是用西门子的文本还是用触摸屏,如果用文本的话,就用TD200,如果用触摸屏的话,就用三菱930-BWD,松下的GT01,都行,变频器用松下,三菱都可以,传感器用神视, 韩国某个品牌(但找不到检测白纸黑字的传感器)也可以的。 我做过二个成熟的方案,(机械刀为例)都成功了的。1。三菱PLC+三菱变频+神视传感器+松下中间继电器+松下触摸屏 以上成本大概为9410。另外接近开关用的韩国。行程开关用的松下,当然台湾的也可以的。 2。以上全部用松下(神视)。9410那一项可以降低1000元左右。

网友B:
错了,第一例用的是三菱的界面。

网友C: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情况并不复杂 fog-gao@126.com

网友D:
对了,可以用激光试试,光点直径只有0.3MM.

楼主(2004-12-26):
谢谢各位好心的工控人!特别感谢松下电工田师傅!方案要由领导最后拍板,特别是价位问题很重要。9410价位包含“三菱PLC+三菱变频+神视传感器+松下中间继电器+三菱触摸屏”,是全套控制部分,现成的机器上已有西门子PLC,FR-E540-2.2K-CH变频器,TD-200 显示设定单元。只需再加神视传感器与松下中间继电器,成本应在千余元,超过太多领导就不心甜了。另外我们的折页机是机械刀的。

网友E:
可选用神视新近推出LX-100系列的数字式色标传感器!价格也适中! 可来电话询:020-85549873/85549829

网友F(2005-08-23):
sick的R55也不错

网友G(2006-02-23):
我们用神港的,一般对比度是可调的。

网友G:
错了,是山武的,温控方面才用理化或神港。

网友H(2006-07-25):
你好,针对你所说的情况,用普通光电传感器不能解决问题,我司有一款SUNX色标传感器,调节到彩色模式,可以准确检测到不同颜色的物体。如需详细了解功能及解决方案。
请致电021-64614979*27,张先生

网友I:
可选用神视新近推出LX-100系列的数字式色标传感器!价格也适中!

网友J(2012-09-20):
给您推荐一款德国进口的远距离色标传感器,检测距离为15CM,秒杀色标只有短距离的现状,要是有碰到的话,可以找我噢,价格可以给你保护,有库存的话可以试用噢。德国CAN   我公司主推产品,福州跃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电话15960060735 陈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