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波动特别大停车位置就不准

楼主(2004-10-20):
单位卖到常州的一台旋转印花机电机是0。4KW 3相角接用变频器带的,变频器是松下的FP0 0。75KW的,在当地的电压波动特别大3相的电压有100V的波动 单相有40V的波动这样整机的停车位置就不准,客户在停车位置的问题上要求的特别严格,我们在机器前面加了一个稳压器效果没有改善在电压不飘时机器就没问题。请问大家有办法吗(买那个稳压器用了10000多块稳压器的输出电压也不稳也有100多伏的跳动,跳动的时间都很短多在零点几秒)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比稳压器还好的东西吗

网友A:
可以用一个1KVA的UPS来起到稳压的作用.一般的稳压器,其调压的响应时间比较长,输出电压还是有波动的.

网友B:
一般的交-直-交变频器总是先将交流变为直流再逆变为交流的。对于你的情况需要在交直变换后加PWM直流稳压,然后在进行逆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