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脉冲发生器

楼主(2004-10-20):
火花机(直流伺服) 单轴数控 如何配装手持脉冲啊 如果能状 如何选购啊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赐教

网友A:
数控系统外部信号给定端接入,常规手脉 100ppr,TTL OR RS422电路。

网友B(2009-03-11):
手摇脉冲发生器因数控系统及编码方式的不同有所不同,应根据具体的参数来接线。详情请咨询13721996327韩先生, http://njych2008.diytra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