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AD75 控制伺服MOTOR运转 (求助)

楼主(2004-10-21):
小弟欲用AD75控制一单轴伺服马达,放大器用MR-J2S -10A 的,连线基本连接完毕,求AD75 与放大器设置方法,想用AD75控制马达进行简单的运动,初学中,望高手指教其中参数的设置.................

楼主:
请求高人指教???

网友A:
使用ADWIN75软件将参数设置好,然后设置定位数据,然后运行测试模式,即可做原点回归和定位数据的运行。 有问题请发MAIL : rasplg@ryoden.com.hk

网友A:
因为现有软件版本低,而且你用的是MR-J2S-A,软件中没有选择项,可能需要通过PLC编程对相关参数进行赋值,这样才能启动伺服放大器

网友B:
我可以帮你,你在哪里呀?

楼主:
谢谢以上高手的回复 我在 AD75中使用再线测试功能,点击JOG正反转,MOTOR 并不能运行,但是使用MR-J2S-10A的TEST 功能可以手动使MOTOR 运转,求AD75 及AD75软件设置方法及PLC 编程? 我在东莞

网友C(2004-12-24):
请问各位大侠,小弟一台玻璃切割机在搬迁后,工作时老0点丢失.(12小时有40至50次)需重设0点后方能工作.用的是三菱AD75P2+MR-J2-60A+HC-SF52G1电机控制.

网友D:
你最好通过AD75在线调试软件,看一下READY信号是否接通,AD75跟驱动器是要有这个握手信号的,这个信号没有,不会转 找本相应手册,上面例子程序写的很详细,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09-12-20):
各位大侠
有没有AD75软件,资料,请给我发一份,
xwf110202@yahoo.cn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