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mac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4-10-21):
各位我的一个PMAC控制程序原来运行正常,当我重新安装了PTALKDT后,PC就失去了与PMAC的联系,机器莫名其妙的运动,我试着安装了PW32PROT和PTALKDTPRO,两个程序都不能发现PMAC板,我的系统是WIN98,PMAC板是1型ISA.大家帮忙,我找不到头绪了.

网友A:
你重新安装系统之后,必须重新安装PMAC的驱动程序。即按照第一次安装PMAC一样,先去添加硬件,安装驱动程序,然后再到PW32PRO里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谢谢,我的驱动程序找不到了,不过装了PTALKDTPRO后,可以找到PMAC了,可能这个软件里带着驱动程序呢,不知道是否有什么不同.我刚下的PW32PRO它就说过期了.现在还是不能工作,能联系一下吗?pwl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