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转速与转矩的关系?

楼主(2004-10-21):
本人预实现伺服电机的恒转速控制,同时需要反馈转矩。请问转速与转矩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如何的,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转速与转矩没有什么明确的关系。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一个+/-10V的监视信号输出,你可以从这里反馈转矩。

网友B:
我用的是松下电机,他里边是这样说得:在2000r/p-3000r/p之间,电机以额定转矩输出,在超过额定转速之上的,是恒定功率输出。 最大启动转矩为3倍额定转矩。由panaterm观测,转矩是在一个方位内波动可以称得上恒定,但好像不是额定转矩,在60%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