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交流伺服电机转矩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4-10-21):
直流伺服电机的转矩可以用转矩系数乘以电流值得到,那么交流伺服电机转矩是否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呢?

网友A:
李泉,好象是不可以啊。

网友B:
近似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我看过一篇论文,他用了一个所谓的m-t坐标变换,将交流电机转化为直流电机,就用了那个转矩系数乘以电流值得到转矩,然后建模。

网友C:
行车电机

网友D:
可以,都是一样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