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70GOT容量问题

楼主(2004-10-21):
三菱A970GOT容量是不是太少了?只有256K,现在我的画面都超过了256K,放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一定要加个存储卡?三菱的东西太贵了,有没有市面有售的存储卡?哪种型号可以用?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急,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急!

网友A:
市面还不存在这种卡,只有添加存储卡才可以使用,若您的PLC使用的是FX系列,请在下面选择:A9GOT-FNB1M\A9GOT-FNB2M\A9GOT-FNB4M;若您的PLC是Q系列,请在下面选择:A9GOT-QFNB1M\A9GOT-QFNB2M\A9GOT-QFNB4M

楼主:
一般什么价钱?

网友A:
可电话咨询:021-50802960

网友B:
A985是最好的。。

网友C:
哪位兄弟有三菱F940触摸屏的编成软件!帮忙发送到hbxbg@126.com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