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提电脑与FX2n-32的通讯

楼主(2004-10-21):
请各位专家帮忙!我想提取FX2n-32中的程序,用电脑及SC-09电缆同PLC连接后,因没有相关资料不知串口通讯如何设置?是否需要通讯程序?请各位高手帮忙救急!!!

网友A:
只要COM口设置正确就OK

楼主:
我几个COM口都试过了,都不行.都说"通讯错误"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B:
只能用COM1,不过笔记本电脑接三菱PLC,有时通讯不上,这是老问题了.

网友C:
你是2K的系统吧,建议你装98或XP~~~呵呵~~~~~`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将COM1的驱动卸载然后重起计算机可能可以,原因可能是你在别的软件占用了你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