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人机A970

楼主(2004-10-21):
該人机后的通讯接口是那类通讯的接口?

网友A:
有接口板供选择,232、485等接口

楼主:
谢谢飞云! 你所说的应该是供串行或总线模板使用插槽吧? 我指的是说明书上标示的通讯接口是做什么的?

网友B:
若您没添加任何板卡在GOT 里面,有三个标准的接口,一个RS232接口,可用来和电脑通讯用,一个并行口,可用来外接打印机的,一个通讯模块的接口,用来接通讯模块用的

楼主:
恕我不才,我还是没明白通讯模块是哪类通讯所用模块?是三菱plc的通讯模块还是通用模块?

网友C:
产品说明书上应该有说明,是modbus或profibus还是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懂

楼主:
谢谢!通过多种资料,我认为该接口是安装通讯模块的.并且不同的通讯方式选用不同型号的模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