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起重设备上用变频器和常规控制的价格差别

楼主(2004-10-21):
求教: 在一台100t,马达容量为55KW的桥机上,如果主起升机构用变频(进口)控制,与常规控制相比,在价格上大约相差多少?

网友A:
相差大概2倍吧,但使用变频控制将使系统变得简单可靠,可以试一下ABB ACS800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试一下啊,最大改过200t的桥式起重机,原先他们也是用常规控制的,1335283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