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关于安川伺服电机,高手请进!

楼主(2004-10-21):
安川电机伺服单元输出的检测信号PA,PB,PC,PS(我用的绝对值编码器)是什么形式的信号?分别代表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PA,PB,PC为安川伺服驱动器对应编码器分频输出,输出方式为脉冲,形式为线驱动式.可直接接上位控制器进行全闭环控制. PS为S相旋转量的串行数据输出,同样为线驱动形式. 详细情况可参阅安川SIGMA-II SGDM用户手册(设计维护篇) 资料编号:SICPS80000008A 可到www.yaskawa.com.cn下载电子版.

楼主:
请问newyear,资料我都看过,我现在的问题是PA,PB,PC都是脉冲,我接到控制器上可不可以只接一个?然后用计数器计算它的数量,这个数量是不是电机现在转动的脉冲数量?PS的旋转量是只电机的什么旋转量?它只有一根线,怎么是串行数据呢?它怎么接到上位控制器呢?

网友A:
接几个要看你上位对伺服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还有电机是不是正向反向都转的. PC是当电机每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 PS为一个脉冲序列,伺服上电后读取该序列,得到上次电机的位置.有两个接线端子,在CN1口,为PSO , /PSO

楼主:
首先很感谢newyear给予我的解答,我还想问一下,PA,PB,PC分别代表什么?(就像PS是代表位置),也是脉冲序列吗?是如何实现正方转的?

网友A:
PA,PB,PC分别代表伺服驱动器对应电机旋转编码器的分频输出,仅仅是将编码器实际返回脉冲输出.其中A\B为连续脉冲,相位差为90度,用以判断正反转,C相作为原点检测用,电机每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和A相输出脉冲同相位. 亲爱的谢谢你1,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只能看我上面说的用户手册了.

楼主:
真的很感谢newyear,怎么感谢你呢?能留下联系方式吗?交个朋友,谢谢

网友B:
请问 PID控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
P代表比例,I代表积分,D代表微分

网友A:
TO: 谢谢你1 哈哈,不用那么客气. 有事请发MIAL吧, leewjoe@sina.com

楼主:
TO:newyear 你怎么不回我的邮件啊?

网友A:
TO:谢谢你1 邮件已回,请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