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对定位要求较高的高速运动系统

楼主(2004-10-21):
现有双伺服系统,从伺服根据主伺服的编码器信号运动。要求主伺服电机转动90度,从伺服转动60度(要求从伺服严格按照主伺服位置运行)。在运动过程中,主伺服速度会有5%的变化幅度。主伺服的转速2000rpm。有谁做过吗?急!!!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我现在在和你做一个差不多的系统 你可以留下QQ 我们交流一下

网友B:
关键是你用什么控制器 把主伺服的脉冲×2/3发给从伺服就可以了啊 或者你取主伺服的脉冲输出×2/3发给从伺服也可以啊 qq:77026104

网友C:
zch7749说的“取主伺服的脉冲输出×2/3发给从伺服也可以啊”就有问题了。因为电机的性能是不一样的,也许脉冲发给主电机时,在运动过程中主电机时时都是超前的,而从电机可能是滞后的。这样的话,两者的关系就可能离2/3的关系差很多了。最好还是把主电机的反馈×2/3给从电机,这样会稍微好些。 应该说,只要是闭环控制,最终的位置精度都还可以的。但运动过程中的动态特性就依赖于电机特性和控制器的功能了,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也能从参数的调整上做一些提高。 如果说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耦合关系,动态性能差些也无所谓。如果有耦合的话,则必须提高动态特性。比如采用双端驱动的机床工作台,对运动过程中的动态性就要求很高,如果偏差大的话,那丝杠可能就会变形,影响运动了。

网友:
谁这么笨呀!“取主伺服的脉冲输出×2/3发给从伺服也可以啊”这种想法简直丢人。您只需要选择一款同步控制器,在控制器里把同步比设成2/3,朋友您就可以在设备旁边抽烟了。 我公司的控制器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价格不贵。请到www.bjyes.gkong.com找MC206控制器说明书、软件等,不明白的地方直接电话和我联系。

网友D:
看起来好象是很基本的同步跟随,这个应该有很多人接触过。你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是要过程同步还是定位后准确就可以?同步的误差要求是多少?不同的要求有价位差几倍的同步控制器可供选择。如果要求不高,ZCH7749的办法应该是最便宜的,(或者你直接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好象更便宜,连所谓2/3的脉冲变换都不用做了)

网友B:
to 麦克是谁 你的方法确是很好,电子齿轮比就应改能实现,呵呵 不过我也不见得丢人吧? 关于 老鼠杰利 的耦合关系,要速度环,位置环全同步, 一般的控制器比较难实现 我只知道fanuc的控制器和fanuc伺服才可以实现,我们叫同步轴功能。 老鼠杰利也是这里的牛人,交个朋友行吗?

网友E:
可以和我联系,大家一起讨论。由于不怎么会打字,所以建议电话联系:杭州和华电气工程 0571-88935205 李

网友F:
TO:zch7749: 我是麦克是谁,别太在意我的话,开个玩笑而已。你说一般的控制器很难实现精密同步控制,我不敢苟同。至少在我手上就有4款以上的品牌可以实现这个功能(Fanuc除外)。你要不信给你看实物。 另外,老鼠杰利认识我。 交朋友没问题。

网友B:
以后能qq联系吗? 77026104

网友G:
这种系统我做过,你可以把主动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直接作为控制信号输入给从动伺服就可以。比例关系可以通过调整电机每转反馈脉冲数和从东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来实现。非常easy,下应时间最短!

网友F:
to:zch7749 我没有qq号,从不上网聊天。如方便请给我你的电话。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还是觉得老鼠杰利说的比较有理,但是我还有疑虑,就是滞后问题。其实这个系统原来我想只用速度比就行了(电子齿轮之类)现在是要求两台伺服电机输出轴的《角度》完全按照比例,误差不大于0.1%。我担心的是用你们的方法会不会产生主伺服速度变化之后从伺服位置跟随的滞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运行速度这么高。。。不过因该在两周之内就要到现场调试了。我现在使用的伦茨伺服凸轮型(好贵的!),据说可以完全实现位置跟随。到时候再试试大家的说法吧。 我的qq:7250979。不一定什么时候开,一般晚上7:30之后开。希望大家和我联系。谢谢你们的讲解。

网友H:
同意“运控工人”的意见,简单易行! 试试时光科技的IMS伺服控制器吧!参数调整好的话(即控制好超调量),在主从电机的轴上贴一根0.5的铅笔芯后做高速的正反转动作,铅芯不会折断。

网友I:
如果你绝对不充许从动伺服的位置有滞后,则用主动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直接作为控制信号输入给从动伺服这种方法就不行了,你只能用上位机控制了,用同步控制器从性价比上来说应该是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J:
我们有现成的东西,位置控制随意,误差1脉冲,有意可联系.13012168697

网友D:
我也做个广告吧,不过,我确实不敢保证误差只有一个脉冲。最终的控制效果不是只有控制器就可以保证的。这和电机、传动、负载都有关系。不过,应该不比别人差吧。 MKS BY系列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