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负载的制作?

楼主(2004-10-21):
那位好心的GG知道电子负载的制作啊?230V,1KW。谢谢!

网友A:
我也在找电子负载. 230V, 1KW的用个大功率电阻不就可以了么. 如果是交流的是不是可以用电感呀.

网友B:
选用一个1200W交/直流两用输入的(因为不知道你的放电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的,所以干脆介绍个交/直流两用的方法,成本并不增加)具有稳压或恒流调节能力的高频开关电源,采用1500WPTC(陶瓷发热元件),可以组成一个稳定的1200W以内的具有一定可设定范围的高级电子负载,但这个方式要注意计算负载时需要加上高频开关电源自身损耗! 更好的方式是将高频开关电源的调节采样部分从输出端移到输入端,就形成一个精密可调电子负载了,呵呵

楼主:
要有恒流、恒功率、恒电阻,真难啊?我找了一个用IRF460并联做的,只有恒压、恒流,还没能成功!刚加电时还可以调节,刚加了一点电流就把管子烧啦!不知道为什么!求教?

网友B:
IRF460在散热条件极好的情况下,能承受的耗散功率为300W。 并联时即便具有理想的功率分配电路,耗散功率最大不过600W。 我想你肯定不是采用电子开关电路的工作方式,大概是采用的串联稳压(或恒流)电路,实际上要求控制的功率为1000W,还要能恒流、恒功率等,调节时的管压降常常会很大,可能会超过IRF460额定耗散功率,并且散热也不知做的怎样,烧管子是难以避免的。 但如果你采用PWM脉宽调节式电子开关电路是可以作到的。

楼主:
瘦骨大哥:你能否给我发一份E-MAIL啊?给我介绍详细一点,十分感谢!!To E-Mail:zlgxiaochong@163.com

网友B:
你把你的电路以及参数发给我,我看后再说:) To E-Mail:shougu@mail.hf.ah.cn

楼主:
PWM脉宽调节式电子开关电路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哎!

网友B:
利用电子开关将直流斩波成一定频率的方波,调节方波的宽度以改变输出电压(或电流) 利用电子开关元件制作的可调节电源有很多方式,想全部了解学会不太容易:)

网友B:
根据你发的图,回答相关问题: 1、这个电路图是采用4组串联稳压(恒流)电路并联制作的。 2、如果在调节过程中V+、V-两个端子总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6安培时,4个回路电流分别为6/4=1.5A,R7、R10、R13、R16这4个电阻上的压降仅为1.5A×0.12Ω=0.18V,230V电压基本都在Q3~Q6(IRF460)上,每只IRF460上承受的功率为230V×1. 5A=345W,已经大大超过其额定耗散功率(300W)了,当然会烧掉了! 3、在该电路的接插件H2的2脚和继电器RY1之间加入普通开关电源PWM控制回路控制四个IRF460、在接插件H2的1脚(电压反馈信号)3脚(电流反馈信号)处加上滤波电路以保证采样反馈信号平稳干净,即可达到你的要求。 4、我有较长时间没接触具体电路了,对目前常用的开关电源脉宽调节电路芯片不够了解,以前好象常用的是3842,所以现在将回答贴在论坛上,请高手帮忙给你提供相关具体电路参数以解决你的问题:) 5、目前我不是VIP用户,无法转发你的电路图,你自己贴上来请高手指点吧:)

楼主:
谢谢瘦骨大哥!

楼主:
各位大虾:看看我找的图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瘦骨大哥说在该电路的接插件H2的2脚和继电器RY1之间加入普通开关电源PWM控制回路控制四个IRF460、在接插件H2的1脚(电压反馈信号)3脚(电流反馈信号)处加上滤波电路以保证采样反馈信号平稳干净,即可达到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是230V,1KW有恒功率、恒电流、恒电阻。可我不知道常用的开关电源脉宽调节电路芯片,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瘦骨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啊,怎么这么厉害啊?

楼主:
瘦骨大哥:用3842控制什么啊?控制IRF460的电流和电压吗?为什么要在接插件H2的2脚和继电器RY1之间呢?直接用3842控制不行吗?我查了查3842,好象是挺好找的东东哎!

网友A:
瘦骨先生,我要找的是直流负载.我要测试的电源电压是5V~24V. 您的建议是使用DC/DC电源做负载,再在做负载电源的输出端加PTC(陶瓷发热元件)么.如果这样的话功率怎么调呢?我直接把PTC(陶瓷发热元件)加在被测电源的输出端不就可以了么?为什么还需要直流电源?请指教.PTC(陶瓷发热元件)与功率电阻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低压大功率的电阻很不好买,您是建议用直流输入电源来生压,再采用高压(相对)大功率电阻么? "高频开关电源的调节采样部分从输出端移到输入端,就形成一个精密可调电子负载了"是要固定作为负载的电源的输出电阻,调节其输出电压来调节来改变

网友B:
梦里想:3842用于开关电源,你的原电路需要恒流稳压,直接用没有电流和电压的反馈信号,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skinhead:PTC(陶瓷发热元件)具有过热自动限流的功能,电阻较大,直接用于5V~24V输出功率难以满足您的需要,升压后由于开关电源可以调节,可以利用调节回路做到稳压或恒流的工作方式,也可以手动调节负载,满足您输出一个稳定的功率的需要。

楼主:
瘦骨大哥:我用的电路可以恒流啊,我搭了一个电路用了一个IRFP460,可以实现恒流,但是散热是个大问题,我只能做到50W(在10V时,电流可调到5A,在30V时,可以调到2A),再高的话,就会烧管子。我用了一个管子,就用了很大的散热片,如果做到1KW我想用5个管子。请问,有什么高招?加风扇的话,可以加大一倍吗?

楼主:
瘦骨大哥:请问恒功率有什么高招啊?用乘法器太贵啦,而且我还没有找到。恒电阻是不是一定要用除法器啊?有专门的除法器吗,还是用乘法器搭啊?

网友B:
梦里想: 5个管子加风扇也做不到1KW,目前你那一个管子就是加水冷也功率也加不到1倍。 恒功率如果做的精密点很难,用单片机可实现且较为便宜,但需要有一定使用开发单片机基础知识的人来做。 你的困境就你现在的技术水平解决很难,但如果懂开关电源和单片机的话,来做就较为容易点。 如果没有上述两种技术支撑,可以预见到你的方案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千万不要再浪费精力了(虽然在制作过程中可以学到不少知识)

楼主:
瘦骨大哥:你有什么好的散热方式吗?请教一个问题,铝的散热片散热功率和散热面积之间有什么固定的公式吗? 恒功率和恒电阻如果用单片机做的话,是不是要用A/D把电压和电流传给单片机,再用程序做乘法和除法,然后用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来控制开关管的电压啊?

网友B:
1、铝的散热片散热功率和散热面积固定的公式应该有,而且和介质(水、空气等)以及介质的流动速度、温度有关,我接触不多,没法提供,试试在网上查询? 2、恒功率和恒电阻如果用单片机做的话,可以选取有A/D及有PWM输出的芯片(很便宜的,芯片仅数十元)。可以利用单片机的PWM输出加上一级前置驱动直接控制开关管(比如你用的IRFP460),是要用A/D把电压和电流传给单片机,再用程序做乘法和除法,再控制PWM的输出脉宽即可。开关管工作于导通和截止区,比工作于放大区的管子损耗小的多的多,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可你必须学会其编程技术和相应开发工具的使用方法。 3、目前最好的散热方式是采用半导体散热片,是一种半导体制冷技术,但价格相对贵了点。

楼主:
在网上没找到关于铝的散热片散热功率和散热面积的公式。

网友C:
PTC(陶瓷发热元件)与功率电阻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低压大功率的电阻很不好买---skinhead 低压大功率的电阻我是可以提供的。 PTC是非线性电阻器。 E-mail:chenrun@chianresistor.com Http://www.chinaresistor.com

楼主:
我改了电路,在460的漏极接上电炉丝,管子本身的发热量小多了。用一块稍微大一点的散热器就可以了。只是电流小的时候,管子还是热的厉害,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看了看PIC单片机,决定还是听瘦骨大哥的话,使用乘法器,不用单片机了,现在我用MC14053和LF353搭了一个乘法器,还不知行不行,不过还是谢谢瘦骨大哥!!!

楼主(2004-11-24):
我用MC14053和LF353搭的乘法器,不行,还得使用乘法器。

网友D:
不要用管子并联!!!!你用功率大点的单管IGBT来控制!!!!控制回路用脉宽调制,3842,3524,494都行的,在加一个受控的电压频率转换器可以了!!!!

楼主:
6se1145:加一个受控的电压频率转换器干什么啊?我用的IRFP460( 500v 20A 280W)可以吗?

网友E:
瘦骨大侠:你能否给我发一份E-MAIL啊?给我介绍详细一点,十分感谢!!Email:zhanga_2001@yahoo.com

网友F:
http://www.super_tech.nease.net/cpjs1c.htm

网友G:
PWM脉宽调节式电子开关电路/;可以看一下494,3525等,

楼主:
我已经不用PWM了,我用MC1495做了功率的采样乘法,然后用393做比较输出去控制460。基本可以实现了。只是精度等各因素还不达标。谢谢各位大哥的关心和支持!

楼主:
各位大哥哥:为什么我用运放做的比较器输出只有高和低两种状态啊,我想让它输出连续,用运放怎么实现啊?

网友H(2004-12-27):
我有现成的电源测试设备,详情请查看http://www.autoinstrument.com

楼主:
电子负载:你的东西太贵啦!

楼主:
各位:再请教一下,我做的直流负载怎么老是烧IRFP460啊?我用电加热板消耗电能,恒功率才只能到400W,恒电流只能到2.3A,我想不明白,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我做的直流电子负载怎么老是烧IRFP460啊?我用电加热器消耗电能,功率只能到400W,再高就烧管子,为什么啊,请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有可以指点的看到吗?望指点...

网友I:
我這邊有全新的可程式直流電子負載,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來電,小弟姓何,在廣東東莞工作,電話是:0769-3217707,13925562210,hdc2002en@126.com

网友I:
也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看看,www.fastauto.com.tw

网友J:
看大家找得辛苦,我可提供一款简洁实用恒流型电子负载给需要者参考.以前生产开关电源大多用其老化.LM324+MOS管(零电流至最大值可调).可做两路也可两路或多路并联扩流,功率视MOS管参数而定.需要者请E-Mail索取.qmesd@21cn.net

网友J:
我给大家提供一份吧,LM324+MOS管,可多路并联扩流.曾大量用于开关电源老化.电路简洁实用.

楼主:
请给我传一份,十分感谢! EMAIL:zlgxiaochong@163.com

网友K:
请给我传一份,十分感谢!   EMAIL:lebetken@126.com

网友L(2005-02-26):
那位大虾有关电子负载的设计及制作资料,还请赐教,发往rom007@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M(2005-04-04):
用电炉丝绕一格不就完了吗

网友N:
发热件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O(2005-06-01):
那位gg有关电子负载的设计及制作资料,给小弟施舍一点吗。husong415212@163.com

网友P:
哪个朋友可以给我一张交流稳压电路的图,谢谢, ybjiangjun@163.com

网友Q:
大家还在找啊? 我这有专门测试电源的电子负载,是可编程的,有兴趣的不妨来看看,绝对物有所值,虽然比大家自制的贵点,但是方便实用,提高效率啊.... http://www.itech.sh

网友Q:
如果是长时间要用电子负载做测试,还要求准确度的来看看,如果只是一时使用那就自己制作吧...025-52415098-818

网友R(2005-07-06):
梦里想大哥,能不能也给小妹发一份你做的电子负载原理图给我。我的EMAIL:wsns8261842@sina.com.cn.希望各位大哥有关电子负载方面的资料都给我发一份。谢谢各位!!

网友S:
我公司专门制造直流电子负载,规格从小(10V 10A)到大(50V 500A)均有,可以用内部电位器控制恒流或者恒压、恒内阻,也可使用外控(如计算机调整)进行控制。详细要求请与我联系。 电话:13094210682 邮件:tlm5050@163.com

网友T:
技术指标(以50V/50A/600W参数为例) AC输入电压:220V±10% DC输入电压:1.00---50.0V DC输入电流:0.10---50.0A 最大输入功率:600W 电压显示精度:< ±0.1%FS + 1LSB 电流显示精度:< ±0.3%FS + 1LSB 功率显示精度:< ±0.1%RD + 2LSB 过功率、过压、过流、过温保护 具有加卸载功能 工作温度: -10~35℃ 产品系列 150W系列(CC模式,高精度型) 2.00----50.0V / 0.01---5.00A 2.00----70.0V / 0.01---5.00A 2.00----50.0V / 0.01---9.99A 2.00----70.0V / 0.01---9.99A 300W系列(CC模式,普及型) 2.00----50.0V / 0.02---9.99A 2.00----70.0V / 0.02---9.99A 2.00----50.0V / 0.10---20.0A 2.00----70.0V / 0.10---20.0A 2.00----50.0V / 0.10---30.0A 2.00----70.0V / 0.10---30.0A 600W系列(CC模式,中大功率型) 1.00----50.0V / 0.10---30.0A 1.00----70.0V / 0.10---30.0A 1.00----50.0V / 0.10---50.0A 1.00----70.0V / 0.10---50.0A 用途与性能 ST-SC6001型系列手持电子负载,完 全代替传统的变阻器,具有稳定性好,调节 灵活,能模拟多种变压器、电源、电池测试 需要的负载恒流工作模式,同时使(ATE) 自动化测试系统更具整合性。手持结构特 性,能及时、灵活、方便进行各种测试。本 产品采用当代电力电子及微控制器处理技 术,系统稳定、可靠,具有高精度、实时、 灵活、快速控制、判断处理能力,人机接口 简洁,操作方便等特点,具有非常高性价 比。本型号(50V/50A)电子负载1V状态下能 带额定电流( 50A )长期工作。长期客户使 用经验证明,本类型产品具有非常高的可靠 性和实用性,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直流激励 源(直流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池放 电等),可以连续24小时老化工作。 本型号系列产品最大特点和卖点就是,经 济实用、耐用、操作方便、高可靠性、高稳 定性,每台都是“铁打”的产品,决不容易 损坏。

网友U:
各位大虾好:我厂就有电子负载! 主要功能及特点: ◆输入电压、电流数字显示 ◆可对电容、蓄电池、直流电源等进行动态测试 ◆恒压、恒阻状态任意转换 ◆多台主从并联扩大电流范围 ◆可用外电压或电阻对本机进行远距离控制 ◆过压、过流、过功率自动保护 ◆电子时间开关提供两个负载值 ◆可长期在0℃~40℃温度下满负荷工作 主要技术指标: DH2790型 DH2792型 DH2794系列 ■输入功率: 100W 200W 400~2000W ■输入电压(DC):4~110V 4~110V 4~60V ■输入电流(DC) 0~12A 0~24A 0~100A ■开关工作周期:1~100S 1~100S 2~200S ■恒流特性: 5mA 10mA 20mA ■恒阻特性: 5mA 10mA 20mA ■直流电阻: 0.2Ω~∞ 0.1Ω~∞ 0.6Ω~∞ ■体积: 170×100×310 ■重量: 5Kg 7Kg

网友V:
梦里想大哥,能不能给小妹发一份你做的电子负载原理图给我哦。我的EMAIL:lilijuan204@126.com.    希望各位大哥有关电子负载方面的资料都给我发一份。谢谢各位!!

楼主:
子月:不好意思,我的方案最后没有做成.你可以请教一下其他的前辈.

网友W:
真羡慕你们有时间作实验.我说两句.也许对你们有用. 电子负载是测量仪器.要有精度.要适合各种电压.须转换.(你要230V) 1KW的负载就要产生1KW的能量.管子发热就增大容量是不对的.要减少管子损耗的功率.就要增大串接负载的功率.必要时可加风扇散热. 当然,现在的有电子负载产品可不是这样做的.这不是一个人设计出的.用了很多技术.

网友X(2005-08-06):
我们现在已经制作成功了100w/20a/30vdc的电子负载, 一台电脑可以同时监视240路电子负载的工作。 stevenzjh@tom.com

楼主(2005-12-20):
200W以下的好象还好做一点,不过精度要高的话,可能要复杂一些。

网友Y:
求教:各位高手,我现在要做一个可调恒流源.
  要求电压在100-200V直流可调
    电流在0-1000mA可调!
  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我的EMAIL:langzhongren@126.com

网友Z:
各位大侠,小弟想求购27n80,请问哪里有卖的?多少钱一片?
l13p14_520@sohu.com

网友AA(2006-01-20):
你不用搞的那么复杂,只不过是一个假负载而已,你可以用1KW的电炉来代替,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都可以用的。

网友AB(2006-03-20):
各位高手,我公司就生产电子负载,有兴趣的希望过来坐坐,共同探讨!
 www.sps-cn.com

网友AC:
83917292@163.com

网友AD:
用刹车电阻可以实现吗?

网友AE:
欢迎加入群:23136079
一起讨论问题。

网友AF:
在超市里买个1KW的电饭煲不是很好吗

楼主: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AG(2006-05-10):
麻烦你给我一份吧。谢谢
  andywu_2005@163.com

网友AH:
梦里想,我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电磁炉的电路,它是感性负载。

网友AG(2006-06-26):
看大家找得辛苦,我可提供一款简洁实用恒流型电子负载给需要者参考.以前生产开关电源大多用其老化.LM324+MOS管(零电流至最大值可调).可做两路也可两路或多路并联扩流,功率视MOS管参数而定.

网友L(2006-07-30):
阿伍兄,能否给我一份电子负载原理图,谢谢?
E-MAIL:jxzwy77@126.com

网友L(2006-12-21):
各位大哥我也在做个电子负载仪,100V/10A的有没有资料和方案给个小弟吧!szlingshi@yahoo.com.cn

网友L: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也想做款100V/1A的负载仪,能否给份资料,szlingshi@yahoo.com.cn

网友AI(2007-02-22):
能否给我一份jiazhenjun777@163.com

网友AI(2007-06-06):
各位大哥 能否给我一份jiazhenjun777@163.com

网友AJ(2007-12-19):
也给我一份好吗?先谢了!sp.w@qq.com

网友AK:
啊伍,能否发一份给我,非常感谢www.jxhfz@yahoo.com

网友AL(2009-05-13):
各位大哥哥:请教一下如何制作直流电子负载,具有恒流恒压两种模式,可手动切换。恒流方式时要求不论输入电压如何改变(在一定范围内),流过该电子负载的电流恒定,且电流值可设定。工作于恒压方式时,电子负载端电压保持恒定,且可设定,流入电子负载的电流随被测直流电源的电压改变而改变。

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L:
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我的EMAIL:shihai.ping333@163.com   谢谢了!

网友AM(2010-11-06):
引用 网友J:
关于看大家找得辛苦,我可提供一款简洁实用恒流型网友H给需要者参考.以前生产开关电源大多用其老化.LM324+MOS管(零电流至最大值可调).可做两路也可两路或多路并联扩流,功率视MOS管参数而定.需要者请E-Mail索取.qmesd@21cn.net
请给我传一份,十分感谢!gzxywk@21cn.com

网友AM:
请给我传一份,十分感谢!gzxywk@21cn.com

网友AN(2012-06-21):
求简易电子负载原理图,用于电源老化。感激不尽。本人邮箱sohappywell@163.com

网友AN:
求简易电子负载原理图,用于电源老化。感激不尽。本人邮箱sohappywell@163.com。或者指教

网友AO:
引用 网友M:
用电炉丝绕一格不就完了吗

网友AP:
引用 网友N:
发热件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