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于自动飞剪

楼主(2004-10-21):
有一个用户要求用变频器+PLC来做飞剪,用于纸箱生产线,请大家帮个忙。

网友A:
用正频伺服,便宜。里面集成了飞剪。{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B:
真的便宜吗?

网友A:
相比而然

网友C:
跟我说说,我去年工做完纸版机的飞剪我们交流一下。我的mail:yql1219home@yahoo.com.cn

网友D:
变频器+PLC用与包装纸箱上的横切,效果不理想。 可以使用伺服控制,效果很不错,成本不算高,与卡达,麒宏的目前的新产品类似。 可以交流下。 libingyan@vip.sina.com

网友E:
我这有带伺服功能的变频器,价格优惠szvct@126.com www.szvector.com

网友B(2004-12-14):
用德国keb的变频器,有飞剪功能!性能优良,价格适中!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F:
我们做过多个这样的系统,客户很满意. 用的是伺服. 和我联系. kexinz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