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10-21):
各位老师兄弟姐妹好!小弟这里有一台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型号STC-30,30KW,励磁电压120V,励磁电流10A,电压400V,电流54.7A,大修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使用,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 此电机定子有四组线圈,分别是主线圈,励磁线圈,基波线圈和信号灯线圈.大修之后,励磁线圈没有输出电压,整台电机的励磁电源都由基波绕组提供,以至出现了输出电压低带负载能力差的现象.小弟有几个问题如下: (1).此电机为四极电机,同步转速为1500r/min,但它的励磁绕组为六极,在小弟的印象中,定子和转子极数应该相同.此为问题一. (2).基波绕组为一组线圈,励磁绕组为三组线圈,基波绕祖串在励磁绕组某一相上,为何基波只有一组线圈,此为问题二. (3).励磁绕组与三相整流模块相连,整流模块的直流输出接在转子励磁上,铭牌上标明励磁电压120V时电机输出400V,但我们试验时,外加励磁电压60V时电机就输出400V.此为问题三. (4).主绕组,励磁绕组,基波绕组在空间上有没有固定的相位差.此为问题四. (5).发电机和电动机绕组形式是否相同,比如说庶极和显极.此为问题五. 小弟比较罗嗦,浪费了大家时间.请大家帮帮忙,好急啊!

网友A:
三相同步发电机无基波绕组,只有主线圈、励磁线圈、指示线圈,主线圈接Y型,修复后,将120V直流电压加入励磁绕组3-5分钟,即可接入负载试车,通常情况下,无特别故障。

楼主:
励磁绕组分基波绕组和三次谐波绕组,谐波绕组应为十二极,应该是庶极接法.

网友B(2008-04-30):
1楼说的对!

网友C(2010-01-22):
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型号;STC-30定子,转子线径,匝数

网友D(2013-01-04):
先学习学习!!!内容还不能少于1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