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M440+PLC实现简单定长控制

楼主(2004-10-21):
我想用SIEMENS MM440变频器+CPU226PLC+脉冲编码器实现钢板的定长剪切。 钢板传动用变频控制,剪切部分由液压控制,剪切的时候钢板停止。 哪位做过类似系统,我的方案能否可靠实现。

网友A:
TRIO MOTION 的MC206成功的在台湾钢厂替代德国产品实现了飞剪,也就是剪切的时候钢板不用停止. 工作原理就是用一伺服电机跟踪变频器轴上的代表钢板位置的编码器信号.在剪切时刻(液压缸带切刀),伺服电机所控制的轴与移动的钢板同步.用简单的MOVELINK指令即可. 这种方式可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如果钢板很薄,也可考虑用旋转刀来切(省掉液压缸),用CAMBOX指令即可.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做过这种系统。我的一个客户就是因为作了这样的工程, 一年时间内从一个一两个人的公司成长为有二十几人的公司。这个项目不错,而且也有成形的东西。有时候该拿来来主义还是要拿来主义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