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亚当模块4520和s7200自由口问题求教

楼主(2004-10-21):
上位机用组态王,然后通过串口接到亚当模块4520上面 将s7200自由口的3针接到4520data+上面 8针接到4520data-上面 也就是485通信模式了吧 我想问一下,这样s7200需要写通信程序吗 当不用亚当模块,直接用siemens的编程电缆 组态王可以直接读s7200的内存数据,无须写通信程序的 现在组态王根本无法读plc里面的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写plc通信程序的原因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还是亚当模块不能用于非亚当模块的485通信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是猪态不行。亚当模块不可能有问题的(外边几十元1个的232转485转接头连200都没问题)。找个串口调试工具测试1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B(2004-12-21):
可能是亚当模块的485口需要3,8线互换,组台王和亚当串口连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C(2007-05-18):
亚当模块 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