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丹佛思

楼主(2004-10-22):
14报警,接地故障的原因

网友A:
如果电机电流正常则检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李老师,早就听说你的大名,我在郑州,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

网友A:
变频器修好吗?

网友B:
先看模块有无问题 如无则是控制板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VLT5000则大多是传感器故障,次则主板。

楼主:
我已经和其他机器换过拉故障在主板

网友C:
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