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精度

楼主(2004-10-22):
什么叫自学习?如何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A:
自学习就是变频器和电机相联后对电机参数的一个测定,欧姆龙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B:
自学习看哪方面。有对电梯变频器的电梯自学习,也有对变频器相连电机的参数测定自学习。后一个现在大多数变频器有此功能。

网友C:
欧姆龙是安川生产的然后打上欧姆龙的标!不过技术更新不如安川自己的机器!

楼主:
安川中文说名书:降底电机额定电压可提高精度。其他方法?

网友D:
自学习是非线性控制的一个内容。工业上用的一般是把一段学习程序固化用来调整参数。

网友E:
欧姆龙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