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帮帮忙:关于s7--400

楼主(2004-10-22):
我们在使用S7-400时,发现其下挂的一个压力变送器值与实际工况不符,停车后校验压力变送器,结果没有问题。于是想校验S7-400的信号通道,我可否直接给模块加入4至20ma的信号,用来校验S7。因变送器的供电、信号线共用,直接加信号时对S7是否有影响?

网友A:
你可以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20ma信号直接对该模拟量输入模块通道进行检测,另外,你要看看硬件组态里该通道你是不是组成了电流的,别是电压信号。

网友B:
随便找个电池(废电池也可以,只要电压在1V和5V之间就行)接上,用万用表测出此时电流。如果编程软件中测出的电流和此时输入的电流相符,则模块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