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器恒功率和恒转矩的问题

楼主(2004-10-22):
我想问一下 基频以上 变频器如果是恒功率 那假如带风机类负载 4极电机 n=1500 而客户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改成60Hz 那电机的转速升高 电流会升高吗? 如果升高 那怎么做到恒功率啊? 谢谢

网友A:
在基频50HZ以,电机转速升高时,电流会下降。

网友B:
我想输出功决定于负载的变化。

网友C:
由于风机类负载与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把风机转速带到基频以上是不明智的。“客户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改成60Hz”是指把电机的额定频率改成60Hz还是仅将输出频率调高?如仅是调高输出频率,则电压维持额定值不变,比较风机的负载特性和电机的机械特性,转速可能不升反降,电流由于转差率加大而变大(虽然电机的电抗变大)。如是把电机的额定频率调到60Hz,则意味着要到输出频率到60HZ时变频器才输出额定电压,显然在基频以下最大输出转矩会降低。这些在教科书里都说得很明白的,我可能抄错。总而言之,带风机类负载不要带到基频以上。

网友D:
我现在用的风机负载运行在64hz,11kw电机,用西门子430 15kw,一直在使用

网友E(2008-11-22):
http://www.rmloho.com/user6/41840/archives/2007/270470.html

恒功率变频器介绍

载荷未达到额定的情况下,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就可以采用恒功率调速,加大电机电流,使得电机转速进一步提高,以此来提高作业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