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传感器的测量电流的应用

楼主(2004-10-22):
概述: 此应用描述了用磁传感器来测量电流的基本原理,并提供了一些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优缺点。 导论: 测量电流,有很多种方法,最通用的方法是使用阻性分流器,互感器,或磁传感器。 阻性分流器应用欧姆定律:通过分流器的电流与分流器两端的电压值成正比,分流器相当于与负载串联。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精度高,低偏差,缺点是无法提供电绝缘和高的温飘。因而短暂的峰值可能烧伤分流器,并有可能导致电子元件的过载。 互感器由一个初级线圈和一个次极线圈,包围着一个磁芯组成,初级线圈产生电流,使磁芯感应出磁场,从而使次极线圈产生感应电流,与初级电流成正比, 比例大小由匝数决定。互感器提供了电气绝缘,但只能工作于交流电,并且体积大。 磁传感器则集中了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点,Honeywell 的磁阻传感器提供了高灵敏度,小体积,固态结构,并可用于非接触传感,提供了电气绝缘,保护了传感器和周围的电子元件,传感器的“置位”和“ 复位”电路,提供了超低的偏差和超低的漂移,其测量的电流带宽可以从直流到2~5MHZ,可适用于大量程电流测量,且动态范围可超过100dB。 大多数情况下,磁场可由安培定律得出:磁场强度沿着电流流过的路径的积分,就等于电流,即 ∮H ·dL = I (1) ,其中,H 为磁场强度,I 为电流,DL 为电流流经的路线的微分。 对于一个圆形导体,选定固定距离r,则H和dL 始终指向同一方向,对于同一个圆,H 值大小一致,既然dL=rdθ,则∫ H∑ dL = H∫rdθ(θ=0~2∏ )磁通量B=uH(u 为常量),我们可得到B=(2*10-7I)at/r (3) 例如:l=1amp,r=1cm,则B=20μT 或0.2G。 在一个无限长的导线内,通过不同大小电流,产生的磁场情况符合规律,如1 安培时,在离导线中心2cm 时产生的磁场为0.1 高斯。 以上讨论的是一根无限细的导线,如果使用的是一根一定长度的导线,且无圆形截面,或较长的导线,便很难预测固定的磁力线分布。 另外一个无限长的,非圆形截面的导线的磁场分布的计算类似于一个宽的导体,如导体由5根无限小的导线组成,每两根相邻导线间距1.0mm,每根导线上带有总电流1/5的电流,此导体的磁场分布由这5个导线各自产生的磁场叠加起 来。安培法则的前提是一个无限小的导线,适用于远距离磁场计算,因此,以上的类似不很精确,因为磁场太接近于导体。请注意:测量磁场与导体越远,磁 场分配越成圆形,且越易预测, 因而,电流可以看作是无限小的一个点。如果要对有限尺寸(或不规则尺寸)的导体、近距离的磁场计算非常精确,最好是用萨瓦特法则: H =∮(IdLxar/4 πR 2 )=∫s(KxardS/4 πR 2 )=∫vol(Jxardv/4 πR 2 ) 其中,dL 是一段无限小的导线带的电流,K 是表面电流密度(A/m),J 是电流密度(A/m2). 以下将介绍包含了一些简单的用Honeywell的磁阻传感器测电流的方法,所有磁场的数据都是以一根导线产生的磁场为出发点来近似计算的,所以,首先是根据经验或更先进的磁场分析方法,对这种近似来校正。 传感器的旋转调节 对于大电流,传感器要求离导线远些,才可以测量导线产生的全部磁场。这里描述的方法是在磁场内旋转传感器。但是,磁场是一个矢量,磁传感器测量的是沿敏感轴的磁场分量。因此,在测量大电流时,传感器通过旋转、调节敏感面的位置,来测量整个磁场的一个分量,这样,传感器可以与导线近一些。用此方法测量的一个磁传感器,测量结果(Bm)如下: 假设传感器附近的磁场分布大致均匀,则θ角越接近90℃,传感器对于角度的误差越敏感。例如:传感器安装在10℃倾斜角度时,输出为满输出的98.4%,若安装角度误差±0.5℃,导致输出变化幅度为0.3%,安装的倾斜角为80℃。传感器的输出为满输出的17%,误差达10%。这种方法可以测量大电流导线近处,但误差较大。 导线位置调整,另一个类似的方法是移动导体。当传感器位于坐标(0,0),导线位于(X1,Y1),由于传感器只测量Y 轴分量,公式(3)可以分解为: By =2*10-3*sin(θ-90)/R =-2 * 10-3Ix1/x12 + y12 该公式说明,导线沿X 轴靠近,By 会升高。而沿Y 轴靠近,By 也会升高,但变化量相对大得多,近似于平方变化。Y轴向对位置更敏感,因为By与y近似反比。 类似的方法,如:使用PCB板,电流流过PCB板一侧,磁传感器放在另一侧,由于导线与传感器都不能只作为一个点考虑,这种方法的可行性需要认证。 匝片和铁芯的使用 电流检测,可以用匝片或铁芯来聚磁场。下面提及一些聚磁的典型方法,如上面是一个固态铁芯,下面是一捆匝片。由于薄的材料允许通过高频磁场,匝片可以被使用,匝片和铁芯都是由强导磁材料组成。铁的导磁能力是空气的2000 倍,通过铁物质,磁场易集中起来。典型的铁芯材料的导磁系数是2000 到100000。磁传感器位于铁芯或匝片的空隙中,导线通过铁芯或匝片的穿孔中,电流产生的磁场聚集在铁芯中,并通过空隙内的传感器。 铁芯对于外界磁场干扰的屏蔽功能也很好(如:地球磁场或其它电流产生的杂散磁场),因为,杂散磁场主要集中在作用到匝片或铁芯中,而不是传感器所在的空隙中,空隙有很强的阻磁功能。 匝片可以看作是有一条空隙的矩形圈,空隙中放着传感器,杂散磁场集中在匝片上,空隙越大,空隙上的杂散磁场越小。使用铁芯也是很好的,但尺寸大,且生产复杂。使用铁芯或匝片,对导线位置要求不高,导线直径也没有影响,因为铁芯的导磁性很好。导线也可以绕几匝,以增大磁通,例如:10A 的导线绕5 匝,可以驱动50A 传感器。它们也可以测两根导线电流之间的差值,因为每根导线的磁通会被高导磁物质完全传导。这种方法,很适合于测量两个大电流导线的电流差值和导线位置误差大的情况。但是,铁芯或是匝片易产生磁滞,带来了零电流的输出偏置和产品易受热的问题,且磁通过大时易饱和,饱和时导磁性能会急骤下降。 闭环电流检测 磁传感器也可以工作在闭环系统中,测量范围可进一步扩大,闭环系统中,传感器控制补偿磁场大小,使传感器所在位置的磁场为0。补偿磁场由一设定匝数的线圈产生,因此,此线圈的电流与一次电流产生的磁场成正比,典型情况下,会有一个负载电阻,与线圈串联,产生输出电压。 闭环电流检测有一些优点: • 允许大的一次电流,但不会使传感器饱和 • 输出线性度高,且精度高,带宽高 • 高回路增益,使得器件误差对产品性能影响小 • 动态范围大 总之,闭环电流传感是一种精确且有效的测量电流的方法 电流测量的缺点的解决方案 电流测量也有一些问题,包括杂散磁场的处理,减小偏移量和温飘。 杂散磁场的处理 不可控的杂散磁场会严重影响电流传感器的性能,例如:地球磁场有大约1/2G,占HMC1021的满量程的4%,占HMC1001的满量程的线性段的12.5%。因此,设计传感器时,杂散磁场的作用一定要考虑进去。 一个最简单的去除杂散磁场影响的方法,是使用滤波器,交流耦合可以消除直流影响,地球磁场或附近的直流电,低通滤波可以消除高频部分。杂散磁场的大小千万不能导致磁传感器工作在非线性段,否则会降低电流传感器的性能。如果大的杂散磁场饱和了磁传感器,或杂散磁场的频率和被测的一次电流频率一致时,滤波方法就无效了。高频杂散磁场,可以被抗流器或电感环消除,因为高频会产生抵消磁场变化量的感应电流,这就是磁场的低通滤波器。 另一个方法,是将电流传感器屏蔽于杂散磁场之外,即外加一个高导磁材料做的盒子,且此材料要足够厚,不会被杂散磁场饱和,要特别注意的是:从一次电流产生的磁力线,要在屏蔽材料中,而不是磁传感器附近,这样,传感器要在所有的面都屏蔽,包括被测量的那一面,若设计不当,想要磁场屏蔽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磁通聚集的情况。 一个好的方法是利用匝片或铁芯;一来屏蔽杂散磁场,二来电流感应的磁通的集中,有利于位置误差,此方法很有效。但是,与杂散磁场的产生物相比较起来,此方法的耗材尺寸大且昂贵。 另一种方法,是用两个传感器,使杂散磁场成为共膜信号而被抵消,这种杂散磁场要求在两个传感器上产生相同的影响,且不能使它们工作在非线性区。这种方法非常依赖于杂散磁场的对称性和两个传感器的对称性。有时也可根据特殊应用,来采取特别方法来消除杂散磁场。例如:有些情况下,在起动阶段、休眠阶段、或周期发生时的杂散磁场的值是已知的,我们可以在这些时间采样,采样结果减掉已知的磁场值的影响。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消除直流磁场影响。 传感器偏差的处理 在电流传感中,传感器偏差和温飘是很重要的,磁传感器的结构是4个磁阻构成惠斯通桥,当每个桥路的阻值变化不同时,就会出现偏差,并导致零点有输出,温飘是由桥路中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率不同所致,漂移对于电流传感器的输出影响很大,这里介绍一些解决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置位/ 复位操作,这是磁传感器的独特的优点。置位与复位,使传感器产生两个极性相反的输出,置位时,磁阻的磁物质都统一排列成置位状态,复位时,都统一排成相反方向。在一次置位/ 复位中,电阻的偏差是一样的,但输出信号极性正好相反,这两个偏差可以在计算中抵消。用置位/ 复位方法,HMC1001和HMC1021的温飘仅为±10ppm/℃,这个数据,远远优于其它竞争技术,其它的磁阻传感器需要外部线圈来执行位置/ 复位操作,但Honeywell 的传感器的晶片上有可直接操作的“带“(属Honeywell 专利)。 结论 有许多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