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PID控制程序

楼主(2004-10-22):
本人刚起步学习西门子PLC,现有一个液位PID控制,请那位高手帮忙用STEP7 语句表编个程序。 控制描述如下: 1. 液位上下限报警设置,超限则输出报警; 2. 液位目标值可随时设置,PID控制电动调节阀; 3. 当液位超高限10分钟之后,抽水泵自动启动,当液位低于目标值则自动停。

网友A:
用西门子自动生成的PID这些只要通过参数设定就可以的,你上面的都可以实现

网友B:
1. L #PV_IN L #HIGH_ALARM_SETPOINT >R S #HIGH_ALARM L #PV_IN L #LOW_ALARM_SETPOINT <R S #LOW_ALARM 2.液位的PID控制可以用FB41实现。 3.启动一个定时器,利用定时器标志位控制泵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