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非接触传递

楼主(2004-10-22):
现场测量模拟信号需要非接触传递,如何实现?请多只脚

网友A(2005-01-16):
MMT-V标准信号隔离器(电压传感器) 该产品采用频率调制和光电隔离的原理,使输入 输出和电源完全隔离,对输入 输出的信号进行实时监控处理. 然后传送到输出级变换成共地的直流信号输出。 特点:该隔离器具有: 精度高. 温漂小. 性能稳定. 可靠性高. 抗干扰强. 隔离性能高. 使用范围宽等特点: 使用于各种D/A信号. 模拟信号的抗干扰性传输. 如: 电力. 邮电. 冶金. 数据采集等监视系统。 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 0—5V或0—10V 2:输出信号: 0—5V或0—10V 3:精度等级: 0.1级 4:响应时间: 150mS 5:输入阻抗: 1MΩ 6:负载能力: 6mA 7:电源: 12V DV 8:隔离耐压: >1500V DC 1分钟 9:输出纹波: < 5mV AC 10:静态功耗:≤500mW 11:环境温度: 0--50℃ 济南科亚0531-8308887 13606403728

网友B:
楼上的 你没有理解发帖人的意思 哈哈 请楼主把你具体要求发到 shk@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