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丝加热回路的2个问题

楼主(2004-10-22):
15根电阻丝(每根2KW),接成星形,每相5根。请问其中点是否要接到电源的零线,或者是接到地线?不接可以吗? 另外用固态接触器控制电阻丝的通断,但接触器总是烧毁。我买的是额定电流80A的三相固态接触器,而实际运行时每相还不到50A啊。用风扇吹,加大散热片,都不行。只好打算用普通接触器了。但是否可行?

网友A:
三相负载平衡的话可以不接零线 可以用普通接触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中性点应该接地, 原因:电阻丝有额定功率可能不准确,照成三相不平衡 我分析了原因可能有两点:1。电阻丝不合格,或者实际功率不只是2Kw 2。固态继电器可能不合格。故态继电器发热量大,本来就属于易坏器件。

楼主:
谢谢啊! 1、中性点接零还是接地好?我单位是三相5线制。 2、我连续买过三个固态接触器,难道都不合格吗?哪个厂家的产品比较可靠?

网友B:
当然是接零线了!你那个电阻丝是不是不可靠啊~~~~~ 故态继电器本来就属于易坏品 我怀疑那个电阻丝的功率是否准确,也怀疑他的质量

网友C:
1、中性点必须接零线!特别是在不能保证三相能够绝对同时通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瞬时极大不平衡的浪涌电流!另外万一任何一根电阻丝有接触不好或烧断、短路等事件,有可能造成较大的不平衡电流。 2、电阻丝在冷态时阻值较小,接通瞬间有很大的浪涌电流。 3、固态继电器的电流、电压均应该选用额定常态工作值的1倍以上,以应付各种突发瞬态过流、过压情况。 4、在固态继电器电路上采用阻容保护电路,主回路有条件可串入电感(可用磁环自行制作),可以抑制电源中出现的瞬态过流、过压情况。 5、因为该装置工作在强电环境下,控制回路也可能引入各种强电磁干扰,也可能会烧毁固态继电器,所以最好在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也接个简单的阻容滤波电路。

网友D:
1、中性点必须接零线!特别是在不能保证三相能够绝对同时通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瞬时极大不平衡的浪涌电流!另外万一任何一根电阻丝有接触不好或烧断、短路等事件,有可能造成较大的不平衡电流。   2、电阻丝在冷态时阻值较小,接通瞬间有很大的浪涌电流。   3、固态继电器的电流、电压均应该选用额定常态工作值的1倍以上,以应付各种突发瞬态过流、过压情况。

网友E:
建议用水银接触器

网友F:
零线上有电流吗?

网友G:
你应用无触点恒温控制,如需资料可与0514-3466025联系

网友G:
三相平衡零线无电流,我们的产品从20A到500A加热,控制系统有都样的,其中最好的是智能化无触点控制.固态继电器是其中之一.

网友H(2007-04-19):
我们是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欢迎选购,13967134591,袁克军,商祺.

网友I:
这个帖子属于DCS范畴吗?
怎么发在DCS论坛?

网友H: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J(2009-08-13):
电阻丝冷态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3倍。应选150安得开关

网友K:
试试真空接触器啊,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