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丝星星连接的中点必须接零线吗?

楼主(2004-10-22):
15根电阻丝(每根2KW),接成星形,每相5根。请问其中点是否要接到电源的零线,或者是接到地线?不接可以吗? 另外用固态接触器控制电阻丝的通断,但接触器总是烧毁。我买的是额定电流80A的三相固态接触器,而实际运行时每相还不到50A啊。用风扇吹,加大散热片,都不行。只好打算用普通接触器了。但是否可行?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中性点应该接地, 原因:电阻丝有额定功率可能不准确,照成三相不平衡 我分析了原因可能有两点:1。电阻丝不合格,或者实际功率不只是2Kw 2。固态继电器可能不合格。固态继电器发热量大,本来就属于易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