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模拟信号的传输

楼主(2004-10-22):
各位高手,我这边有一项目,涉及到4-20MA模拟信号传输,距离大概5-10公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少尉:你好! 远程4-20MA模拟信号传输,要考虑到线路对信号的损耗以及外部环境对信号的干扰。采取的措施有: 传输线采用优质信号屏蔽线。 加装 4-20mA/4-20mA 信号隔离放大器。因传送距离较远,隔离放大器选用24V宽电压供电(18-36V),带负载能力较强的(大于500欧姆)。 需要该类型隔离放大器 IC请同我们联系。szsy@mornshine.com

网友B(2004-11-29):
我们可以用无线方式将4-20mA信号传输几公里远。 请来电咨询。 email:webmaster@sc999.51.net 联系电话:0755-83342556

网友C:
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信号放大在传输,但是因为传输距离太长,还是会造成信号失真。另一种就是把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以太网传输,这样就不会失真了 cai.yusheng@haitai.com.cn

网友D:
赞成“你成功所以我快乐”的观点! 采用CANBUS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案,CANBUS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 我公司可提供低衰减的优质传输线。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

网友E(2008-09-08):
我们公司有该产品,一个模块可以接3路4-20MA ,请联系我们 028-89622028

网友F:
用一个485模拟量采集模块(电流输入)+GPRS数传模块(带232或485接口)就可以完成了,通常GPRS无线数传模块插的手机卡,走G网,数据通过G网传到服务器端,服务器一定要连以太网的,这样就实现你想要的远端无线

若有问题,需要详细的可以加我QQ:821819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