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最多可以扩展多少个串口通讯

楼主(2004-10-22):
fx plc,要连接电脑,触摸屏,还要连接一个rs232通讯的秤,就是说把编程口连上proface(gp37w2b)触摸屏,还要两个,问232bd与232adp能一起用吗?查了相关资料应该是不能一起用的,请各位确认一下,还有什么好方法 ,给点建议。

网友A:
除了PLC自带的RS422之外,最多只能扩展一个RS232/422/485接口;

网友B:
回答错误,照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可以这样来做,可以扩展一个232BD来连接触摸屏,用本机的通讯口接电脑,还扩展一个232ADP来与秤连接,其中前两个口是从,第三个口是主。232ADP最多好像是可以扩展到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