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tivar 38 变频器故障解决

楼主(2004-10-22):
我厂一90千瓦Altivar 38 变频器用于75千瓦异步电动机拖动的水泵,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变频器跳闸(死机)显示ERR7,操作面板无法操作,也无法复位。只有停电进行复位后才可继续运行。 请师傅们告诉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ERR7代表什么?(说明书上没有)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卡问题,EPROM出错。有干扰吗?周围温度高吗? 准备新控制卡。

楼主:
环境温度不高,就是电源质量差,但其他变频器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