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点指导,少很多探索

楼主(2004-10-22):
我想请教高手,如果我不用plc 让触摸屏与pc通信 是否可以实现pc与触摸屏的通信 是否必须要用到plc (我发现好多图像控件的编辑要用到plc地址) 我不明白 那位可以给我一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可以实现与PC直接通讯。方法1、触摸屏作主站,PLC类型选择已知协议的PLC,然后PC上用VB、VC等模拟PLC的通讯协议作从站。此方法适合所有触摸屏。方法2、触摸屏作从站,PC作主站发指令,触摸屏应答。这要看所选型号的触摸屏是否支持。 虽然触摸屏可以与PC直接通讯,但触摸屏和PC都作为人机界面使用,一般不带I/O口,因此这样用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情况都要用PLC。触摸屏与PLC直接通讯,PC再与PLC通讯,这样实现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楼主:
谢谢高手指导,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用内部存储器实现编辑画面, 所有的画面都传到触摸屏上,是否在触摸屏上可以实现触摸操作!!!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与plc相连!

网友A:
可以。注意画面上所有元件都不要指向PLC的元件地址,包括系统读写区。

楼主:
能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吗?我可以向你咨询一些问题?或者你的qq也可以。谢谢你这样热心的帮助!!1谢谢 我发现说明手册里有好多指令。都是移位和进制转化的,可是我不用他,好多功能都可以实现, 就是说不用编程,就可以实现很多功能。 是这样吗? 你能为我具体说以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