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变频调速

楼主(2004-10-23):
请问用锥形转子制动电机改变频调速,还用不用加装电磁抱阐.具体该如何做.我所改装的是一台7.5KW(行车升降电机)电机的变频调速.电机是锥形转子制动异步电动机.谢谢

网友A:
以下是从书上看到的一些内容,供你参考: 1)制动器电源一定要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在低速时为低电压,所以电磁铁的吸引力减弱,制动器将不能松开,因此,制动器电源不能同电机一样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 2)从工频以上频率的速度停止时要注意 这种制动器是将机械能利用磨擦变为热能消耗掉,为了防止制动盘的异常磨损烧伤。因此通用变频传动时必须充分注意从工频以上开始的制动。最好先用变频器内藏再生制动回路或者选用件制动单元减速到工频以下,然后再用制动器制动。 3)低速时的松动音,高速时振动增大 制动衬是通过衬套安装在电机轴上的,为此衬套多少有点间隙,在低速区有时发生松动音,对运行没有影响。另外,一般的制动器电机,制动衬取得的动平衡是为了在工频以上的高频下运转则振动增大,需要注意。 4)要在变频器主回路切断之后进行制动 如果在变频器输出电压加在电机上进行制动。则电机将流过堵转电流,因而保护动作,异常报警灯亮。

楼主:
谢谢HUYIE给我的建议, 但是我的制动器是靠弹簧的拉力来制动的,它没有电源.(制动原理:电动机的转子铁芯外圆与定子铁芯内圆呈圆锥形,通电时定子对转子产生轴向磁拉力,使转子克服弹簧压力,产生轴向位移,制动环与后端盖(后端罩)脱开,这是电动机便起动运转.断电时磁拉力消失,转子在弹簧压力作用下,产生轴向反位移,使制动环与后端盖压合,这时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如图

网友B:
用变频改造的话不是很理想.因为在低速下,变频的输出电压,不足以打开抱闸,会报过流.如果不能更换电机的话,只有打开变频器的电压补偿,提高低速下的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