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控制双作用,双出杆油缸的位置,能否选到国产阀?

楼主(2004-10-23):
各位大侠好: 我有一个问题:我准备用一个比例阀控制双作用,双出杆油缸的位置,所需流量大概70L/min,不知道能否选到国产阀?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说的太笼统,留个妹尔吧. kzy200309@163.com

网友B(2004-12-01):
把具体要求发给我!

网友C(2005-01-09):
直接选一个3/?双向电磁比例方向阀即可,当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中位机能和接口数量。

网友D:
您可以选用我们的系列电液伺服作动器,我公司专门生产此类产品,电液伺服阀也是我公司自己的系列产品.有可以提供的参数我们帮您设计加工.需要样本的朋友来个邮件地址,(我的地址-LW2008BJ@126.COM),电话-13909163617-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