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掌上电脑能开发实时控制系统吗

楼主(2004-10-23):
各位大虾好!我是新手,请问在掌上电脑中能开发实时控制系统吗?如果行,北京有那位哥们能开发这方面的软件?

网友A:
什么叫开发实时控制系统呢?您用的掌上电脑肯定有操作系统吧,如果是WinCE可能难于实时,但是一般的控制问题也不大了。这取决于您对于实时要求有多高,如果非要实时的话可以跑一些小系统,不过工作量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