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 1000 调速波动

楼主(2004-10-23):
ACS1000带电机空载运行,转速设定0--1150 rpm. 当其运行至600--800转时,输出电流波动较大,致使转速不稳定,其它转速均为正常. 求助!谢谢!

网友A:
共振频率:电机与机械在某几个频率下产生了共振。 参数中可设定危险频率范围,避开共振点。

楼主:
是电机空转. 而且从波行图中可以看出 Udc1,Udc2的输出,正常时应该是类似互补的波行,但在600--800rpm时,却是类似叠加的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