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FRN160P7变頻器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04-10-23):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160KW富士变频器,有故障,肯请各位指点! 型号:FRN160P7-4EX,1992年出厂, FRENIG 5000P7 故障现象: 当变頻器频率上升到30HZ左右时出现报警信号(LU)即电压过低,并且不能复位,只有重新停电后再送才可以运转. 现场电压很好,电机也没有任何问题.由于手上没有任何资料,也没有任何备件,肯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维修或在什么地方可以购买到备件.我个人在武汉. 感激!

楼主:
我的办公电话为0711-3813290,个人电话为13135895037。

网友A:
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容量下降!

楼主:
谢谢指点 我周一将检查设备故障。

楼主:
如果有那位仁兄能提供有相关资料 感激不尽!

网友B:
若现场如你所说,寄来主控板(板号EP3090-C-XX),最多两天给你搞定。 深圳市森陆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0755-26180286 地址:深圳市新闻路景苑大厦B座1801(特区报社旁) 邮编:518034

网友C:
故障在电源板上的小片子上。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D:
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的变频器,情况如下: 变频器由电位器模拟控制,在电位器(主板)端旁边,或者主板上的电容有点漏液,还有一台是电位器旁边的电阻变质了。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