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分布式IO的问题?

楼主(2004-10-23):
我现在用1747-BSN和1747-ASB相连,读取模拟量数据读不上来! 谁会帮忙?

网友A(2006-03-22):
我想知道分布式I/O的用法。我有一项目,是根据几个油箱液面高度控制泵的起停和阀门的开关。可是几个油箱相距较远,不知道该怎样用A-B的IO模块。用哪种好?选用什么系列的CONTROLLER 好?因为刚接触这个公司的产品,有些头大,请给点指导。

网友B:
是不是你的IO没有开放啊?

网友C:
1747-SN模块和FLXIO作RIO通讯即可,可挂32个。